wince应用程序

楼主:
最近弄wince要求:按键按下,LCD弹出窗口,
按键驱动我已经弄好:
发送信息部分贴出来:
while (1) {
        __try {
            we = WaitForSingleObject(pPWR->ISTEvent, INFIN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\r\nPWR_IST: pPWR->State = 0x%x \r\n"), pPWR->State));
                    SetEvent(m_hEventExit);//向应用层发送消息。
            LeaveCriticalSection(&pPWR->RegCS);
            // clear the interrupt before power off
            InterruptDone(SYSINTR_POW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Status = SUSPEND;
            SetSystemPowerState( NULL, POWER_STATE_SUSPEND, POWER_FORCE );

        } _except(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)
我想了解下应用层接收消息有些什么约定,函数是什么?用EVC编程有些什么要注意的设置?比如我下午编译的应用程序拷贝到flash里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应用程序。希望大侠解释一下,有实例源码更好,谢谢!

网友:
先做标记,明天再看这个东西我们是怎么实现的。

网友:
EVC编程,要注意选对SDK。
还要注意平台上,是否有应用使用到的组件,例如:MFC等

LZ的应用不能运行,有可能是SDK选择错误

网友:
不是有效的程序——极有可能是MFC组件了。还有注意PB编译出Nk以后,要build出一个SDK,然后安装上。

网友:
你编译的CPU是不是你目标平台的CPU?

网友:
消息名和m_hEventExit的一样就可以了. 也用WaitForSingleObject

网友A:
CPU是我选对了的ARMV4I,我忘了写明白,我编的那个是wince api不是MFC我选的是第一个选项

网友:
还有个,就是楼上几位说的设置,是在什么地方设置啊?能不能具体指明下啊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是我选对了的ARMV4I,我忘了写明白,我编的那个是wince api不是MFC我选的是第一个选项

在编译系统的时候,PB右侧的MFC组件选了吗?

网友:
开发EVC应用程序,以下两点是需要注意的:

一、打包EXE文件时选择release版本,而不是debug;
二、如果使用到MFC库,首先看自己的SDK环境是否包含MFC库,另外还要将项目属性设置中“MFC的使用”设置为“静态 链接MFC库”。

网友B:
比如我下午编译的应用程序拷贝到flash里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应用程序。
应该是SDK的问题。按键响应的话从底层叫上去比较方便一些。
底层收到键值然后返回给WINCE上层,上层通过读取返回的值去应用层执行相应的exe
虽然绕了一圈但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CPU是我选对了的ARMV4I,我忘了写明白,我编的那个是wince api不是MFC我选的是第一个选项

在编译系统的时候,PB右侧的MFC组件选了吗?

PB右侧是catalog框框,里面没有MFC组件选项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比如我下午编译的应用程序拷贝到flash里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应用程序。
应该是SDK的问题。按键响应的话从底层叫上去比较方便一些。
底层收到键值然后返回给WINCE上层,上层通过读取返回的值去应用层执行相应的exe 虽然绕了一圈但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。

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?是不是像上面8楼说的:
          驱动用 SetEvent(m_hEventExit);//
        上层消息名和m_hEventExit的一样就可以了. 也用WaitForSingleObject

网友:
注明:楼主是在evc下编译的应用程序,在pb中到处sdk就一定行吗?

网友A:
遇到个麻烦,晕死,我怎么不能导出SDK,在PB-》PLATFORM那个菜单下面SDK横拉出三个选项:new sdk,config sdk,build sdk但是我那个只有new sdk能选,下面两个都不能选啊,怎么导出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个麻烦,晕死,我怎么不能导出SDK,在PB-》PLATFORM那个菜单下面SDK横拉出三个选项:new sdk,config sdk,build sdk但是我那个只有new sdk能选,下面两个都不能选啊,怎么导出呢

汗,你根本没有安装SDK啊,难怪会这样,

newSDK ——build SDK即可。然后在工程下找到SDK双击安装。狂汗,还说自己层 经运行成功过,先检查一下MFC组件加了没有,否则导出SDK安装照样不能运行,你们公司的老员工不可能不会的,你问他们不教,这个企业也太..........

网友:
。。。。晕了,我们公司没有老员工懂WINCE,他们以前都是在linux下打拼的,出于安全考虑军工产品是不会用WINCE的,我们用WINCE开发的是民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个麻烦,晕死,我怎么不能导出SDK,在PB-》PLATFORM那个菜单下面SDK横拉出三个选项:new sdk,config sdk,build sdk但是我那个只有new sdk能选,下面两个都不能选啊,怎么导出呢

这个要先new一个SDK,然后配置一下,然后才能编译SDK
再说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标准的SDK来做应用开发,除非你写的应用程序有跟硬件平台相关的一些代码在里面,即使有你也可以通过链接的方式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遇到个麻烦,晕死,我怎么不能导出SDK,在PB-》PLATFORM那个菜单下面SDK横拉出三个选项:new sdk,config sdk,build sdk但是我那个只有new sdk能选,下面两个都不能选啊,怎么导出呢

汗,你根本没有安装SDK啊,难怪会这样,

newSDK ——build SDK即可。然后在工程下找到SDK双击安装。狂汗,还说自己层 经运行成功过,先检查一下MFC组件加了没有,否则导出SDK安装照样不能运行,你们公司的…

在模拟器上的确运行成功过,我么装EVC的时候顺带就装了个PB安装包自带的SDK。。。。我们一直以为装那个SDK就可以了

网友A:
MFC组件是在哪个地方加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比如我下午编译的应用程序拷贝到flash里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应用程序。
应该是SDK的问题。按键响应的话从底层叫上去比较方便一些。
底层收到键值然后返回给WINCE上层,上层通过读取返回的值去应用层执行相应的exe 虽然绕了一圈但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。

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?是不是像上面8楼说的:
驱动用 SetEvent(m_hEventExit);//
上层消息名和m_hEven…

就用一般流式驱动调用的方法就好了。用IOControl的方法就可以。你参考下wavamain.c的写法。
如果你要在应用层读取或者写入些东西的话
比如说

//set audio level
        InBuf.uMsg= WODM_SET_AUDIOLEVEL;
        InBuf.uDeviceId = 0;
        InBuf.dwUser = 0;
        InBuf.dwParam1 = dwAudioLevel;
        InBuf.dwParam2 = 0;
        DeviceIoControl(hDev, IOCTL_WAV_MESSAGE, &InBuf, sizeof(InBuf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OutBuf,sizeof(OutBuf), NULL, NULL);
// get current audio level
        InBuf.uMsg= WODM_GET_AUDIOLEVEL;
        InBuf.uDeviceId = 0;
        InBuf.dwUser = 0;
        InBuf.dwParam1 = 0;
        InBuf.dwParam2 = 0;
        DeviceIoControl(hDev, IOCTL_WAV_MESSAGE, &InBuf, sizeof(InBuf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OutBuf,sizeof(OutBuf), NULL, NULL);

参考下吧

网友B:
上面的code是你通过底层驱动在应用层写读值,以后确认下是那个按键的值。然后应用层做执行exe的动作就好了。应用层都很好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的code是你通过底层驱动在应用层写读值,以后确认下是那个按键的值。然后应用层做执行exe的动作就好了。应用层都很好处理

谢谢提供的方法。

郁闷的本来昨天驱动都没问题,今天反而出现问题了:就是死循环。
    SetEvent(pPWR->Event);//向应用层发送消息。就这句,加上去总是要出问题,一按键就死循环,不加就没有问题,我昨天都测的好好的,今天我啥都没改。。。后面想了很多方法都不行,郁闷了,有没有人遇到类似情况的啊?麻烦说下,谢谢!
(注:这句就是上面驱动那句,上面那个参数是错的,昨晚发帖的时候忘记了参数随便取的)

网友:
哦,还有上面的CurrStatus = SUSPEND;
            SetSystemPowerState( NULL, POWER_STATE_SUSPEND, POWER_FORCE );

也是注释掉的,昨晚发帖没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FC组件是在哪个地方加啊?

PB右边啊,有英文的。你找个朗成的开发板手册照着做吧。

网友:
找到了,原来是加WINCE组件里面,以前都没注意那个栏目,我那个驱动进入死循环是怎么回事啊,我在网上看了setevent函数是结束wait...跳出死循环啊,怎么反而成了死循环的来源了。

网友:
找到MFC组件,右键,add..

网友:
关于线程,找个成功例子看看就明白了。

使用中断触发,也可以使用别的线程或者定时器触发。

网友A:
我那是使用中断触发的,我就是郁闷了,为什么我加了setevent();这个函数按键下去就成了死循环,系统直接死机,去掉就好了,去掉了又怎么发信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那是使用中断触发的,我就是郁闷了,为什么我加了setevent();这个函数按键下去就成了死循环,系统直接死机,去掉就好了,去掉了又怎么发信息呢

按下一次之后必须把中断的一些寄存器处理一下,否则在按下的时候,没有处理机械抖动,会造成多次中断发生。

你现在只能一步步加打印信息,看死在哪里了。

网友:
把SetEvent(m_hEventExit);//向应用层发送消息,
放到InterruptDone()后面看看.

网友:
试过了,放后面一样,郁闷了,应用程序搞定了,正如楼上几位说的,没加自己的SDK和MFC组件,昨天在EVC中仿真成功估计是装了标准SDK的缘故

网友:
   LeaveCriticalSection(&pPWR->RegCS);
这句什么意思?循环不断

网友:
这句我也不清楚,我改的电源按键的驱动。。。有关线程的东西弄的不太清楚。这句会导致死循环?

网友:
这句我要屏蔽了,离开临界区。。。。我都没建立临界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那是使用中断触发的,我就是郁闷了,为什么我加了setevent();这个函数按键下去就成了死循环,系统直接死机,去掉就好了,去掉了又怎么发信息呢

按下一次之后必须把中断的一些寄存器处理一下,否则在按下的时候,没有处理机械抖动,会造成多次中断发生。

你现在只能一步步加打印信息,看死在哪里了。

就是死在while(1)里面的

网友:
while (1) {
        __try {
            we = WaitForSingleObject(pPWR->ISTEvent, INFINITE);
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\r\nPWR_IST: pPWR->State = 0x%x \r\n"), pPWR->State));
                    SetEvent(m_hEventExit);//向应用层发送消息。
            InterruptDone(SYSINTR_POWER);   //告诉系统中断结束。

        } _except(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)
改成上面这样了,还是挂在while()里了,死循环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死循环。。那就要检查下。。。

网友:
死循环问题已经解决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上面那个CASE语句不拴就可以了,现在应用程序始终无法和驱动通信,linux下应用程序只要头文件包含驱动就可以,WINCE下搞不来,哪个大侠指点下,谢谢!
楼上说的那个方法我没弄成功。他不跳出窗口

网友A:
hFile = CreateFile(TEXT("LES:"),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0,NULL,OPEN_EXISTING,0,0);

这个是我在gooogleman的博客里看到的,要在LES后加上索引号,LES是设备文件名前缀,这下清楚应用程序是怎么和驱动建立联系的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File = CreateFile(TEXT("LES:"),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0,NULL,OPEN_EXISTING,0,0);

这个是我在gooogleman的博客里看到的,要在LES后加上索引号,LES是设备文件名前缀,这下清楚应用程序是怎么和驱动建立联系的了,

小子,等着吧,去了成都要好好招待我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hFile = CreateFile(TEXT("LES:"),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0,NULL,OPEN_EXISTING,0,0);

这个是我在gooogleman的博客里看到的,要在LES后加上索引号,LES是设备文件名前缀,这下清楚应用程序是怎么和驱动建立联系的了,

小子,等着吧,去了成都要好好招待我...

美女美味美酒准备好了的,Welcome to ChengDu! At here,beauty girl are everywhere!

网友:
应用程序中readfile()函数读取失败,有可能会是哪些方面的原因,望知道的大侠援助下,谢谢,紧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