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应用

楼主:
设计梯形图驱动数码管。就和交通灯显示的数字是怎样驱动的?

网友A:
这个贴应该发在单片机嵌入式板块。其实驱动LED或者数码管就是驱动相应的控制芯片,也许是锁存器,也许是更复杂的控制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贴应该发在单片机嵌入式板块。其实驱动LED或者数码管就是驱动相应的控制芯片,也许是锁存器,也许是更复杂的控制芯片。

ding a
不懂!!!

网友:
这种东西还要PLC啊,用单片就完全够了,还不是一般的够

网友:
根据led的7段码,确定数字的输出,1秒钟变一次,作倒计时!(将plc的开关量输出象单片机的io口一样操作就可以了!)

网友:
网上应该有现成的例子!你搜一下!

网友:
直接用GPIO来驱动就好了。现在应该都能驱动起来。

网友:
对啊
为啥要用PLC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