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构体转为十六进制字符串

楼主:
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

struct        RS_Data
{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FrameHea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帧头        0xAA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SeryNo[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备序列号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Comma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字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short        nTotalPacka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包数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short        CurrentPacka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包序号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short        DataSiz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*        DataArr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,数据长度为0时,本数据段为空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CheckSu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和
         unsigned        char        cFrameTai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帧尾        0xAA
};
然后定义了一个RS_Data类型的变量
        RS_Data        ComuCheckData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FrameHead=0xAA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0]='1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1]='2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2]='3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3]='4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4]='5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SeryNo[5]='6'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Command=0x20;
        ComuCheckData.nTotalPackage=1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urrentPackage=1;
        ComuCheckData.DataSize=0;
        ComuCheckData.DataArray=NULL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CheckSun=0x8A;
        ComuCheckData.cFrameTail=0xAA;

如何将ComuCheckData变为十六进制的字符串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?
希望能给出具体的实现程序,非常感谢!

网友:
unsigned char * pp;
int i;

pp = &ComuCheckData;

for (i=sizeof(struct RS_Data);i>0;i--)
   uart_sendchar(*pp++);

uart_sendchar 是你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

网友A:
需要注意的是,你这样的结构定义出来,编译器默认会做字节对齐.
所以,假如是4字节对齐,sizeof(struct RS_Data)的结果是16而不是15,也就是最后会多发一个0x00出去

串口那头接收的程序将数据流装入结构的话也需要是4字节对齐的.比如delphi的程序默认就是8字节对齐的.所以最好是结构体声明的时候就使用紧缩模式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/C++ code
unsigned char * pp;
int i;

pp = &ComuCheckData;

for (i=sizeof(struct RS_Data);i>0;i--)
   uart_sendchar(*pp++);

uart_sendchar 是你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

没有将结构体变为十六进制的字符串
每次程序发送一个字符串,并不是一个字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注意的是,你这样的结构定义出来,编译器默认会做字节对齐.
所以,假如是4字节对齐,sizeof(struct RS_Data)的结果是16而不是15,也就是最后会多发一个0x00出去

串口那头接收的程序将数据流装入结构的话也需要是4字节对齐的.比如delphi的程序默认就是8字节对齐的.所以最好是结构体声明的时候就使用紧缩模式.

请问如何使用紧缩模式?

网友A:
你还要转成字符串啊...

unsigned char * pp;
int i;
unsigned char buf[2];

pp = &ComuCheckData;

for (i=sizeof(struct RS_Data);i>0;i--)
{
   sprintf(buf,"%2x",*pp++);
   uart_sendbuf(buf,2);
}

uart_sendbuf 是你串口发送一个buf的函数

紧缩模式看你用的编译器了,我们使用gcc编译器的话,这样就可以了:

struct  struct_aaa
{
   unsigned int aaa;
}__attribute__  ((packed));

也不是说一定要用紧缩模式啦,只要串口两端的程序约定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上面声明改成unsigned char buf[3];
字符串有结束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还要转成字符串啊...

C/C++ code
unsigned char * pp;
int i;
unsigned char buf[2];

pp = &ComuCheckData;

for (i=sizeof(struct RS_Data);i>0;i--)
{
   sprintf(buf,"%2x",*pp++);
   uart_sendbuf(buf,2);
}

uart_sendbuf 是你串口发送一个buf的函数

紧缩模式看你用的编译器了,我们使用gcc编译器的话,这样就可以了:

C/C++ code
struct  struct_aaa
{
   unsigned int aaa;
}_…

嗯啊,我发的是字符串,不是一个一个的字符!!
这位同僚再帮我想哈子啊,要能把结构体变十六进制的字符串,并能够将接收到的十六进制字符串还原为结构体

网友:
大伙们帮帮忙吧,愁好几天了

网友:
如果你的结构体是固定,或者变换不是很多的话,写一个小函数完成发送,不一定要变成字符串的吧。
硬要字符串,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字符数组,数组大小是结构体大小加1,然后写个小函数把结构体里的数据一个一个的copy到你的字符数组里,这样也不存在什么对齐的问题吧,最后加一个结束符号。接收端相反。我没试过,这个中间还要注意些什么,请以实验为准。因为字符数组和字符指针的转换有没什么机关,c没学好。
这种东西,方法不固定,如果效率要求不高的话,自己定义个小的协议或者转换方法,对于做软件的人来说应该不难吧。

网友:
晕,你先把结构体转成字符串,发送后再把字符串转成结构体.... 直接发送结构体的二进制数据好了.我这里经常做这种东西,从来没用过你这种方法...

"我发的是字符串,不是一个一个的字符!! "
串口发送就是一次一个字节,发送字符串其实也就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发.

sprintf(buf,"%2x",*pp++);
这个之后buf就已经是字符串了.如果你的意思是非要把多个buf拼成一个很长的字符串再一次发送,可以使用strcat函数

网友:
另:如何知道串口接收到数据,并且已接收完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