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触发的问题

楼主:
请问我想用可控硅光耦去隔离控制40A电流可控硅的导通角,实现AC380V移相调压,MOC3083是过零触发光耦可控硅,只能控制大可控硅的零点开关,MOC3052虽然可以实现,只能应用在240V的电路中
请大家给推荐个解决办法,多谢了!

网友:
用个光耦,只要知道光耦的电流是否能带动40A大可控硅的G极,耐压够就ok了!其他的没有问题!

网友A:
加个反馈回路,MOC3052提供反馈,MOC3083提供输出。成本会增加。

网友B:
这两个元件都不能用在你的应用中,你要再去找合适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元件都不能用在你的应用中,你要再去找合适的元件

Great_Bug 大哥能给我推荐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吗?感谢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个反馈回路,MOC3052提供反馈,MOC3083提供输出。成本会增加。

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啊? 麻烦说详细点吧

网友:
可以使用一个可控硅来扩流并提高耐压,可控硅光耦用来驱动小可控硅(如8A),小可控硅驱动大可控硅(40A)。流过光耦的电流比较小,可以对光耦电压电流进行限制,这样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