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板不能从NOR启动UBOOT

楼主:
我刚购买的核心板不能从NOR启动,NOR里已经烧写了UBOOT,在开发板上能从NOR正常启动,我的板子和开发板地板复位电路和JTAG电路都一样,在我板子上也不能用h-jtag烧写NOR flash,我的板子电源正常,能从NAND启动EBOOT,请帮忙分析一下 原因,谢谢先~

xzl

网友:
现在问题找到了,是DM9000有几个元件没有焊接,只是这样会导致NOR启动失败吗?当时终端和LCD什么都没有,完全不能从NOR启动…………
现在我的触摸屏没有连接,我一连接触摸屏,也会导致NOR启动失败(LCD连接了,触摸屏的TSXM,TSXP,TSYM,TSYP一旦和核心板连接,就会NOR启动不起来,),很疑惑……请帮忙分析一下…………
NOR启动失败一般都由哪些原因导致,我感觉NOR启动和核心板外部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啊,只要OM0连接高电平,NOR的地址就是0地址了,NOR里的程序应该能执行的啊,如果外部元件焊接问题导致网卡等初始化失败,那UBOOT也不至于死那吧,即便是死那也应该有打印信息输出啊,不解

网友:
楼主能 接串口 ,

看看打印吧。

另外对应看下NOR对应的片选CS 是否存在于其他模块之间有冲突、

最好看看打印,了解下,到底是完全没启动,还是卡到那里,死掉了。

网友:
是复位信号没有起来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