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ritefile的内存泄漏问题

楼主:
wince5.0上频繁调用writefile会造成内存泄漏,哪位兄弟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,不胜感谢

网友:
writefile没有问题,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你可以帖点代码来看看。
但是WriteFile没有问题是肯定的。

网友:
for(j=0;j<1000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erfile = CreateFile (  paras_pat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ERIC_WRI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E_SHARE_WRI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_ALWAYS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E_ATTRIBUTE_NORMA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);
                if(userfi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file<<"create userfile error!"<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riteFile(userfile,user_buffer,28,&bb,NULL)==fals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file<<"write user data error!"<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ushFileBuffers(userfi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bugfile<<"write file index:"<                 CloseHandle(userfile);
                DeleteFile(paras_path);
                Sleep(1000);

        }

网友:
if(userfi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{
    debugfile < <"create userfile error!" < }

for(i=0;i <100000;i++)
{
    if(WriteFile(userfile,user_buffer,28,&bb,NULL)==false)

网友:
创建失败了  也会继续写文件吧

网友:
是的,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创建失败的现象,这是一个测试的例子,所以写得不完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