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INCE如何使用串口

楼主:
请问WINCE如何使用串口
我使用的是EVC4.0,在eeworld下了一个串口调试工具,在目标机上可以正常执行,也可以正常打开COM1和COM3,但无法正常收发数据,我使用的是优龙的2440开发板.
我想知道如何看目标机上有哪些串口和相关硬件信息,像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一样的.
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,我的BIOS程序都是可以和PC机正常通讯的

网友A:
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?

正确了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,原来WINCE里定义的COM1不是平时配置的串口,还是多谢了

网友:
还想问一下,WINCE下如何查看硬件信息,像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一样

网友:
到注册表的Builtin->Active里面查看一下加载的驱动,一般串口会以COM开头命名
还有你确定一下硬件上接的串口是哪一个?以及该串口的配置是否正确?

网友:
你这问题也解太快了吧,呵呵,恭喜一下

网友:
像PC下一样使用,注意OVERLAP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注册表,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