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要用许多a/d,有没有哪个arm11的型号a/d数量较多的推荐一下

楼主:
不行就只能用模拟开关了

网友:
汗 看来还是用模拟开关算了 来个接分的。

网友:
有这好事?

网友:
====
我看看6410多少路先。

网友:
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and usage of ADC & Touch Screen interface S3C6410X RISC
microprocessor.
39.1 OVERVIEW
The 10-bit/12-bit CMOS ADC (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) is a recycling type device with 8-channel analog
inputs. It converts the analog input signal into 10-bit/12-bit binary digital codes at a maximum conversion rate of
1MSPS with 5MHz A/D converter clock. A/D converter operates with on-chip sample-and-hold function. The
power down mode is supported.

八路,满足你的要求吗?嘿嘿。

网友A:
8路不够 起码24路 而且4路触摸屏要用掉 我打算用CD4067B了 这样其实驱动程序也不复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路不够 起码24路 而且4路触摸屏要用掉 我打算用CD4067B了 这样其实驱动程序也不复杂啊

如果采样速度不要求很快的,用模拟开关实现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