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multi-bin(XIP)后系统变慢的问题

楼主:
使用multi-bin(XIP)时发现进入桌面的时候很卡,在串口输出如下信息后要过半天才能看到桌面的部分图标,还有my device等图标要再过两秒才能显示出来。
Maximum Allowed Error 7:
Explorer(V2.0) taskbar thread started.

所以看来可能是Explorer加载某些东西的时候太慢了,用single-bin(NK)的时候就没这个毛病。

虽然由于ECC容易出错的原因我把访问NAND的速度设置很比较慢,但是也不至于因此导致显示桌面那么慢,并且我在另一款产品中把NAND访问的速度设置成和这个的一样,那个产品并不会显示桌面很慢。
两者的区别是速度会慢的使用的是CE6.0,正常使用的那个产品是CE5.0,不知道两个CE版本在multi-bin方面有什么差异。
环境变量set IMGMULTIXIP=1

谢谢大家!

网友:
才发现上个帖还没结,刚刚已经结过了。

网友:
在5.0下还真没碰到过变慢的问题,接触到的人6.0也没碰到过,是否除了是从NAND读取所需元素外外还有其它一些处理机制不同呢?

网友:
对比一下两者的platform.reg有什么不同,再看看ce.bib中是否XIPKERNEL和NK中所包含的文件所引起的

网友:
在config.bib中的ROMFLAGS的最低位设置成0已经得到一些改善,至少不会出现沙漏状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