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基于单片机数字电流表的课程设计?

楼主(2009-12-09):
谁有基于单片机数字电流表的课程设计?
谢谢,不是电压表,是电流表,网站上面都找不到,尽是电压表的。
设计
电流表
电压表
课程

网友A:
电压表和电流表有什么区别?基本上对应的改下硬件就好了嘛

网友B:
把电压转成电流 加个精密电阻

网友C:
我想楼上说的是电流转电压吧.
量程多大?取样电阻功率要够用,电流大的需减小取样电阻,必要时加运放进行放大.后面用电压表电路,改一下具体参数就好了.

网友D:
网上应该是有滴,可以电流转换为电压,美信好像有种芯片是电流转电压的,比较好用,具体叫什么忘了,电子大赛我们有人用过~当然也可以精密电阻

网友E:
谢谢各位,我已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