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单片机,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一下

楼主(2010-01-19):
初学单片机,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一下
在用汇编编程想维持某一端口输出结果时书上说要用
JMP $
为什么不能直接用
END结束
程序端口里面的值不一样没有被改变吗
程序

网友A:
JMP $;是死循环
END ;程序去哪里?

网友B:
单片机里没有像WIN有操作系统在管理芯片资源
在它里面写的程序完全就都面向控制,至少在你没用OS的情况下是这样
如果END,这样就造成了芯片执行到你没有写入程序的ROM里
直到最后,它的PC溢出后"重启"
而后面这样的执行是没有意义的

网友C:
处理器并不会因为你的程序结束就停止运行,而是会继续执行存储器里面的指令. 如果没有一打"原地踏步"的指令,它就会从下一个地址取指令,不管它是不是在你的"END"后面.

网友D:
汇编程序本身就需要一个死循环,如果直接使用END 程序将会跑飞!

网友E:
处理器并不会因为你的程序结束就停止运行,而是会继续执行存储器里面的指令. 如果没有一
条
"原地踏步"的指令,它就会从下一个地址取指令,不管它是不是在你的"END"后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