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arm300综合实验运行不了

楼主(2010-06-25):
arm300综合实验运行不了
不知道为什么,下载的电子菜单程序能编译,却没有运行,出现12x12 font file is not found!16x16 font file is not found! config.sys no found ,不知道怎么解决此问题
菜单
file
程序

网友A:
我是用arm300开发的

网友B:
ARM300是什么试验箱?

网友C:
arm7tdmi芯片开发的啊

网友D:
程序上是用8255芯片驱动led,们用的是lz7289芯片

网友E:
少了3个文件,12*12点阵的字库文件,16*16点阵的字库文件,config.sys文件,把这三个文件拷过去就可以了

网友F:
复制到开发板里也没有用啊,还是会说缺少那几个文件,我就奇了怪了

网友G:
难道arm300开发板有好几种,所以驱动不一样就运行不了

网友H:
仔细阅读下源代码,找到调用字库的代码位置看看

网友I:
字库弄好了,可是触摸屏和按键不好使,我还是修改代码吧,烦死嵌入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