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6下能播放优酷这样的网站的内容么?

楼主(2009-11-30):
ce6下能播放优酷这样的网站的内容么?
是不是要加什么组件?
网站
优酷

网友A:
首先需要能支持它的VIDEO格式,就需要解码器,还需要一个source filter来读取数据。

网友B:
一般现在的视频网站都是用的flash,CE只有在R3上才添加了flash lite的支持,加SYSGEN_IE_FLASHLITE
组件就可以了
但是有两点要注意:
flash网站里面支持的格式也是有区别的,需要相关的codec支持
iesample_exr还不能播放flash,你只能用iesample.

网友C:
没有现成的组件,只能自己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