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K LCD 驱动初始化

楼主:
有哪位大虾能告诉我下面这段驱动初始化程序代码都做了上面

void LCD_Init_S6B33BF(kal_uint32 bkground, void **buf_addr)
{
        volatile kal_uint32 i;
        kal_uint16 background = (kal_uint16)bkground;
        kal_uint16 read_data;

        CLEAR_LCD_CTRL_RESET_P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G_LCD_CTRL = 0
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SET_LCD_CTRL_RESET_P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G_LCD_CTRL = 1
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c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EB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2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1);
        Delayms(20);
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a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6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1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6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9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6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b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6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f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28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1);
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45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53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0);
    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9F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43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4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83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55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1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5A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00);
        LCD_MainLCD_CtrlWrite(0x51);

        LCD_ClearAll_S6B33BF(0xffff);
}

我是搞MTK软件的,但因需要得调驱动,
搞不懂上面的括号里面的是命令还是参数
感觉怎么都是命令   但参数不知道参数是这么设置的
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

感觉不尽

网友:
开头打错两个字    我想问这段初始化程序代码都实现了些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