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皮肤某处的温度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?接触or非接触?

楼主:
如果需要测量皮肤某处的温度,用什么温度传感器比较好呢?红外的?还是其他什么? 如果是用接触的,测量结果会不会因为身体皮肤出汗或者其他什么受到影响?如果用红外的,精度怎么样?我的测量距离大概也就1厘米!测某一点或者直径为1厘米的区域都可以!我需要的分辨率最好能达到0.01,也就是得到的测量结果,能是36.21摄氏度这样!选择哪个型号的传感器呢?
另外,红外的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是某一点还是一个小区域呢?
请大家给予指点!谢谢!

网友:
测人用不到0.01吧?

就算是体温计也不到这个,那有必要吗?

一般来说,接触式的精度高一些,但是,会引入消毒啥的问题

非接接触式的个人印象是肯定达不到你要的那个精度的,

不过好像速度快些,当年非点的时候,车站里测体温用的都是红外的方案

呵呵

网友:
哎~
我做试验,需要用到0.01,我希望大家能就我的问题,给予指点!如果可能我还想用0.001的分辨率呢!我测的是体表的某个地方,不是用来当体温计!

网友:
没有做过。一般式什么红外测温之类的吧。

网友:
0.001
那得上铂电阻了吧?

LZ加油,弄出来教教我,谢谢

网友:
0.01度?
作为此段温度范围的标准器的pt热电阻的电阻变化率为0.3851Ω/℃
0.01度,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能够准确测量0.0039Ω的电阻变化。

网友:
0.01对我的试验来说够用了!0.1也勉强可以接受的!红外非接触的传感器可以到达么?
为什么红外热像仪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呢?

另外,如果用接触式的,精度可以达到0.01么?那会不会由于人体皮肤出汗而影响了测量结果呢?

网友:
皮肤出汗应该没关系吧,反正测量的是皮肤的实际温度,如果出汗了就是身体自己采取措施降温了。

网友:
我向你推荐 MELEXIS 的
mlx906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