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内存配置的问题

楼主:
大家好,如下CONFIG。BIB配置文件中:
; Common RAM areas
    AUD_DMA             80002000  00000800  RESERVED
    SDIO_DMA            80010000  00010000  RESERVED
    ARGS                80020800  00000800  RESERVED
    TOUCHADC            80021000  000000B0  RESERVED
    TIMER_ARGS          800210B0  00000030  RESERVED
    DBGSER_DMA          80022000  00002000  RESERVED
    SER_DMA             80024000  00003000  RESERVED
    IR_DMA              80027000  00002000  RESERVED
    EDBG                80030000  00020000  RESERVED
    SER_BUF             80050000  00010000  RESERVED
    GPIO_BUF            80060000  00000050  RESERVED
    BDISPLAY            800F0000  00110000  RESERVED
IF IMGMULTIBIN=1
    XIPKERNEL           80200000  00400000  RAMIMAGE
    NK  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3400000  NANDIMAGE
    CHAIN               83a00000  00001000  RESERVED
#if defined BSP_RAM32
    ; 32 MB of RAM
    RAM 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1500000  RAM
    DISPLAY             81B00000  00500000  RESERVED

请问:为什么
   NK  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3400000  NANDIMAGE和
   RAM 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1500000  RAM的起始地址是一样的呀?!这是什么原理呀!谢谢了!

网友:
请问:为什么
  NK  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3400000  NANDIMAGE和
  RAM                80600000  01500000  RAM的起始地址是一样的呀?!这是什么原理呀!谢谢了!
——这样能启动吗?
我觉得应该不行啊。

网友A:
1. 按照微软对xip+nk的构思,这样做是可以的,引入xip之所以能够节省内存,原因也是来于此
2. 从原理上说,NANDIMAGE是不会全部load到内存中的,只会有binfs按需load到slot中,所以可以这么写,但是不能够覆盖xipkernel的区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 按照微软对xip+nk的构思,这样做是可以的,引入xip之所以能够节省内存,原因也是来于此
2. 从原理上说,NANDIMAGE是不会全部load到内存中的,只会有binfs按需load到slot中,所以可以这么写,但是不能够覆盖xipkernel的区域

原来如此,嘿嘿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