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CE4.2下的USB键盘热插拔问题

楼主:
最近正在研究WINCE4.2下的USB键盘热插拔问题,写的驱动第一次插上USN键盘能使用,在开机状态下拔掉再插上就不好用了,请问是哪出了问题。要修改什么函数才能解决。谢谢大家的帮忙哦。

网友:
USB键盘不用自己写驱动呀,wince都自带了。要说什么问题,那当然是你的驱动写的有问题了。

网友A:
回答不了实质问题,请别回答,要是驱动没问题,还请教别人干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答不了实质问题,请别回答,要是驱动没问题,还请教别人干什么

牛!
估计以后没有人会回答你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答不了实质问题,请别回答,要是驱动没问题,还请教别人干什么

我觉得首先是楼主你自己的问题。

你在这里撂下一个问题,直接要原因。

貌似是我们的上司。我们回答的就这么犯贱?不回答就会损失什么?

你这贴子我看很久了。对于这种嚣张的问题,即使知道也不回答。

我觉得是eeworld太热情了,不少人总以为回答的人可以赚钱。

上来就搞个问题,然后就要原因,即使给我发工资的这样颐指气使老子也未必给他面子。

麻烦搞清楚,自己看完代码打印些信息,提供详细的信息,

正如一个帖子诉苦的,把eeworld当免费的民工市场了。

哎,今天爆粗口了。

网友:
请教问题还这么牛!

网友A:
可能是我不对吧,我只是来请教问题的,要是再有人来说“请教问题还这么牛!”这样的话,就别再发贴了,当时说那些话的时候,是看了1楼的回答,实在很生气,要是驱动没问题的话,需要上来问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我不对吧,我只是来请教问题的,要是再有人来说“请教问题还这么牛!”这样的话,就别再发贴了,当时说那些话的时候,是看了1楼的回答,实在很生气,要是驱动没问题的话,需要上来问问题吗?

但是你这么说就是你不够smart了。毕竟你是来提问的,你要想得到答案就必须谦虚谨慎。
将心比心,人家回帖最多得到一个感谢而已。eeworld的气氛算不错的了。

引用 网友A:
回答不了实质问题,请别回答,要是驱动没问题,还请教别人干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