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下的串口读写程序

楼主:
我这儿有一块MC55的GPRS开发板,我想利用程序控制串口来发送AT指令并回显
比如我通过串口发送AT后,回收到回应:AT OK
我想把这些都显示出来
但是我不知道串口参数中的vmin 和vtime该怎么设置
我现在的程序总是不能正确的显示回应,这一条指令的回应信息可能在下一条指令的回应中才能看到,或者只显示部分
请问大家该怎么设置串口参数,达到类似于下面的效果
send:AT
read:
AT
OK

send:AT+CSQ
read:
AT+CSQ

29,99

OK

网友:
你设置
vmin  = 1
vtime = 0
就好!

网友:
但是GPRS模块的响应不一定是1个字节呀

网友A:
linux 下应该有串口控制台mini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nux 下应该有串口控制台minicom

是的,但我需要用程序来控制

网友:
以访问设备文件的形式进行操作,有一套open, read,write 的系统函数可以用。这样的例子应该很容易找出来吧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最少字符和等待时间的设置,对于最少字符和等待时间如果没有特别要求,可以设:
[VMIN]=0
[VTIME]=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