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帮忙选择CPU型号

楼主:
   我要做一个双CPU的继电保护控制平台,需要用到两个CPU,一个用来采样,数据处理等,即保护CPU。一个用来通信,显示,即控制CPU。当然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还不是太确定。要求就是保护CPU内部Flash要512K以上,有运算处理单元,如乘法器,IO口要多,外部接口要丰富,如SPI、I2C,控制CPU不是要求很高,两个CPU的通信也还要考虑。现在不知道如何选择CPU芯片好。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说说,我最想知道的是现在南瑞、南自、四方、施耐德、ABB、西门子等保护产品的CPU型号都是什么,以及两个CPU的通信方式都是什么?这样可以做参考。希望大家能帮帮忙,知道的告诉一声,小弟在此谢过了!

网友:
这点事非要俩CPU?

网友:
一块新华龙C8051F120就应该可以搞定上面所有任务,我有个学弟最近也在帮导师搞一个类似的课题,用得就是这款CPU、、、
http://www.xhl.com.cn/
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、、、

网友:
因为现在还没想好要实现什么功能,只是想在这个平台下尽量多实现一些保护功能功能,而不仅仅做一个装置。所以考虑到可扩展性,就打算用两个CPU,而且目前的主流继电保护公司的装置基本都用两个CPU以上,的向他们看齐,呵呵。没办法,老师的意思。

网友:
“……目前的主流继电保护公司的装置基本都用两个CPU以上……”

是不是为了隔离的目的?

网友:
买一个拆开不就知道了,呵呵

其实目前大多数单片机都能胜任,主要是看性价比和使用偏好了

个人不推荐新华龙的,它家的太贵;PIC的单片机也贵;

网友:
pic 的单片机还不错

网友:
CPU内部Flash要那么大吗?AVR还可以吧!

网友:
这点小事:采样、数据处理、通信、显示、控制这点小事,还要用双CPU? 难道双CPU间的通信,他们不需要开销么? 用我们的嵌入式微型ARM9工控模块吧,是半孔板边焊盘的,方便机器贴装大批量生产啊:

S3C2416/S3C2450 ARM926EJ 嵌入式模块,尺寸微型仅40x40x4mm,重量30克;接口丰富:USB主从各一/100M Ethernet/3 UART/IIC/SPI/LCD带触摸屏/音频输入输出/SDMMC/IO端口ADC,PWM,GPIO/总线:数据,地址,中断,DMA,片选等。提供wince5,wince6及LINUX 2.6 sdk开发包 S3C2440/S3C2410/S3C6410/S3C2412/S3C2413/S3C2450

◆ 全面替代S3C2440,且性价比更优
◆ 模块背面无任何器件,方便直接贴焊或通过插针与底板相连
◆ 商业级(0°~70°)、工业级(-40°~85°)
◆ 微尺寸(40x40x4mm)、低价格(千片价<150元)
◆ 高性能(400MHz ARM9)、接口丰富(见上图接口框图)
◆ 可接多种尺寸屏,最大分辨率800x600,带2D加速动画显示更流畅
◆ 提供WINCE5.0、LINUX2.6系统,用户只需专注应用无需关心底层及驱动
◆ 接受定制服务,可快速定制WIFI、GPRS/3G、GPS、Zigbee、CAN、蓝牙、多串口、矩阵键盘等接口
◆ 适用于工控、电力、通讯、医疗、媒体、安防、车载、金融、消费电子、手持设备、教学等领域用作控制板、终端、POS、快递终端、人机交互界面嵌入式模块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我自己考虑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