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急!急!有中断传输和块传输,怎么写固件?
junweisteven
junweisteven

网友A(2010-02-02):
急!急!有中断传输和块传输,怎么写固件?
有中断传输和块传输,怎么写固件?
我要做的设备 有一个中断传输,3个块传输
(端点号:1OUT、2OUT、1IN、4IN,其中 1IN为中断传输端点地址,其他为块传输端点地址
),要怎样写固件程序? 例程里面的固件程序都是2、4、6、8为端点号,而且都是块传输。
现在我改了端点号后,(假如不改对应的程序会导致 我抓出来的数据只抓到一半,说明只传输一部分数据啊)不知道要怎么改其他对应的程序,
高手帮帮忙啊。非常感谢!
数据
程序

网友:
其实没有看懂你的问题,你在Interface里面按照你上面写的需求进行配置上报给PC就可以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