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,U盘上电之前插上,系统不识别,上电之后,再插上能够正常识别

楼主:
环境:S3C2440+WINCE5.0
如题,上电之前,把U盘插在S3C2440板上,进入系统只有不能识别U盘,但是上电之后将没有识别的U盘拔下,重新插上,系统立即识别,我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,可能在初始化的时候未做检测....不知道有谁碰到过同样的问题?

网友:
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在同等条件下我编译的DEBUG版本就可以识别,难道说DEBUG和retail在U盘操作上还有很大差别吗?但他们所用的驱动都是一样的呀

网友:
对于pnp设备,启动过程中需要手动发送一个中断事件,检查一下吧

网友A:
之前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,你参考一下吧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916/10/6009396f-54a7-427e-90c0-f2723e58cf4f.html?seed=415955654&r=59851966#r_59851966

网友:
非常感谢两位,特别要感谢Veabol,你提供的网址里面介绍的真详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,你参考一下吧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916/10/6009396f-54a7-427e-90c0-f2723e58cf4f.html?seed=415955654&r=59851966#r_59851966

我也要学习一下

网友:
如何给分呀,搞了很久也找不到,急呀

网友:
哈哈,我喜欢接分
点击左下角的结贴按钮,然后分配分就行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