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 usb host 硬件调试

楼主:
最近开始调试底层的usb host,看了一下2410手册,发现这一块的寄存器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介绍。上网查了一下,发现linux倒是有一点,但是代码过于庞大。简单看了usb1.1的协议,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收获。
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不用借助操作系统、以及usb设备(例如u盘),来调试硬件电路,我就是看看硬件通不通,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。

调试串口、sdram相对简单,做一个初始化,然后写一个小的测试程序就好了,

但是调试usb host、sd卡座的电路时候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。

由于sdram电路不稳定,所以我现在调试使用的区域是2410的内部4k sram,所以,要利用usb1.1协议调试,首先代码受限,其次无法得知usb host的寄存器具体位的含义。

有没有这方面的调试专家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USB?BSP不是已经实现了吗?还调试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?BSP不是已经实现了吗?还调试什么?

底层。调试硬件的时候,不会加操作系统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SB?BSP不是已经实现了吗?还调试什么?

底层。调试硬件的时候,不会加操作系统啊。

这个没有做过哦,BSP下有代码吧,你的u盘不能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SB?BSP不是已经实现了吗?还调试什么?

底层。调试硬件的时候,不会加操作系统啊。

这个没有做过哦,BSP下有代码吧,你的u盘不能用吗?

BSP下有代码,可是没有寄存器的操作。
很奇怪。

网友:
USB 的东西很复杂的,你只能一路跟踪上去。或许它是以lib形式提供的
既然实现了功能,那么要么有lib被链接,要么有代码。
还没有看到那步,只能给你这点建议了。

网友:
不要操作系统的话,买个USB协议分析仪好了。

网友D:
USB HOST就两个信号脚。“就是看看硬件通不通”,是想看CPU焊接好不好吗?

网友:
USB驱动很复杂的,你估计还没看懂啊!MS不会让你轻易就看懂代码结构的,因为MS那些人都是老手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SB HOST就两个信号脚。“就是看看硬件通不通”,是想看CPU焊接好不好吗?

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,不完全是焊接,同时还有验证电路走线是否合理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