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ode中如何区别vs2008还是evc?

楼主(2010-04-15):
在code中如何区别vs2008还是evc?
有个工程需要在vs2008 和 evc4.1 都能打开,而且build后都能使用 现在问题是 有些code在vs2008 和 evc上不同 也就是有些只在2008上 有些只在evc上 能不能有什么宏来区别vs2008 和evc?
如何

网友A:
EVC和VS2008里用的SDK是不一样的吧,你可以用这个来做区别,如下:
#if defined(_WIN32_WCE)
#endif
#if ( (_WIN32_WCE < 0x600) )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