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 JTAG调试正常,但烧入NOR 中就不运行

楼主:
我学习2440编程,电路是三星提供的经典电路,用JTAG在RAM中调试正常,但烧入NOR中就不执行了,我试着用控制端口LED的办法看程序能执行到哪儿,发现在执行配置BWSCON时程序跑飞.
注:启动代码是三星提供的2440init.s

请大家帮助一下,我搞了两三天了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搞定.
谢谢大家.

网友:
板子没问题吧?

网友:
板子应该没问题,原来有程序,能运行

网友:
代码是原来自带的?还是后来自己改过的?

网友:
放NAND里面工作正常吗?

网友:
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?

网友:
2440可以选择nor启动或者nand启动,你的跳线对了没有?

网友:
多谢以上各位的热心指导.
就以上问题作以答复:
1、程序是“修改+自编”,启动部分2440init.s基本没有修改,仅加入一个LED显示的小段来观察程序执行到哪个地方。
        ;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
        ldr        r0,=SMRDATA
        ldr        r1,=BWSCON        ;BWSCON Address                Bus width & wait status control
        add        r2, r0,#52        ;End address of SMRDATA
        ldr        r3, [r0], #4
        str        r3, [r1], #4
        cmp        r2, r0
        bne        %B121
        LED0FLASH      ;//自己加的宏,加在这一段代码前就可以显示,而加到这里就无法点亮了

2、启动类型设置OM[0:1],为OM0=1、OM1=0;
3、我又改了启动方式,设置为NAND启动,运行原来在NAND中的程序,突然发现有以下提示:

……
Sp=ffffc7cc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- device 0x0101 func 45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- device 0x0101 func 35
FMD::FMD_Init
FMD::FMD_Init - pBSPArgs->nfsblk = 0x0
FMD::FMD_Init - READ_REGISTER_BYTE(pNFSBLK) = 0x0
FMD::FMD_Init IPL .....
FMD::FMD_Init Done
MID = 0xec, DID = 0xd3 4th Cycle : 0x51
NUMBLOCKS : 8192(0x2000), SECTORSPERBLOCK = 256(0x100), BYTESPERSECTOR = 512(0x200)
FMD_OEMIoControl: unrecognized IOCTL (0x71c24).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- device 0x0101 func 49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- device 0x0101 func 49
INFO: CReg2440Uart::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(66608640).
INFO: CReg2440Uart::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(66608640).
I2C Init
IIC IRQ mapping: [IRQ:27->sysIRQ:20].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- device 0x0101 func 52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- device 0x0101 func 62

[dm9: Tries to map io space with 18000000
[dm9: The mapped address is 2C0000
[dm9: Chip signature is FF282B03
DM9 Exception Level(1)Unknown deviceDM9 Exception Level(0)Device errorCamClockOn = 1
I2C_IST[2, 2]: bus arbitration failed
I2C_IST[2, 1]: bus arbitration failed
I2C_IST[2, 1]: slave address matches IICADD
I2C_IST[2, 1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I2C_IST[2, 0]: bus arbitration failed
I2C_IST[2, 0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I2C_IST[2, 2]: bus arbitration failed
I2C_IST[2, 1]: slave address matches IICADD
I2C_IST[2, 1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I2C_IST[2, 0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I2C_IST[2, 2]: bus arbitration failed
I2C_IST[2, 1]: slave address matches IICADD
I2C_IST[2, 1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I2C_IST[2, 0]: received slave address 0x0
……//以下连续不断地重复,没有头了!

看来,需要认真考虑“仪仪猪猪”的提醒了。
也请大家再帮忙想想,我也再找找问题。
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