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了platform builder 5.0方面的问题?

楼主:
求教,我的电脑按照MINI2440手册上安装了platform builder 5.0及其2007补丁之前还安装了EVC4及其SP4以及platform manager,但是在装好了以上这些并导入mini2440BSP 和光盘里的mini2440.pbxml后编译一段时间后中止,信息中有系统找不到制定文件,还有说很多行提示PPP.exp里的函数名,如DLLENTRY函数等,试了好多次都是如此,于是将EVC,PLATFORM MANAGE ,.NET FRAMEWORK1.1,等等这一干软件都卸了,重装platform builder 5.0,装完它都提示
The select configuaration does not have an intalled debugger. you cannot debug this configuaration.之后继续安装2007补丁后也不能用,再卸载后重装仍然如此,请大虾指点!

网友:
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?

网友:
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,为这问题折腾一天多了。很头痛问题

网友:
装C盘不要有中文目录试试看- -

虽然很乌龙...

网友:
重装系统,再装软件,下载5.0最新补丁.
http://www.microsoft.com/downloads/details.aspx?displaylang=en&FamilyID=6dccd9fc-a7ac-4fa3-a9bd-fcc7a83f5311

网友:
引用楼主 kgduwu 的帖子:
求教,我的电脑按照MINI2440手册上安装了platform builder 5.0及其2007补丁之前还安装了EVC4及其SP4以及platform manager,但是在装好了以上这些并导入mini2440BSP 和光盘里的mini2440.pbxml后编译一段时间后中止,信息中有系统找不到制定文件,还有说很多行提示PPP.exp里的函数名,如DLLENTRY函数等,试了好多次都是如此,于是将EVC,PLATFORM MANAGE ,.NET FRAMEWORK1.1,等等这一干软件都卸了,重装platform builder 5.0,装完它…

我感觉问题会不会与你安装的mini2440BSP有关系,你先安装好PB后,先用PB默认的BSP CEPC裁减一个工程,看看能否正常编译生成nk.bin文件。

没有问题后,再安装mini2440BSP ,以确定问题点。

网友:
先安装PB,安装路径默认就可以,然后自已建立一个最简单的X86的工程(全部默认就好),sysgen一下看能不能通过?能过的话再安装mini2440BSP.

网友:
你是不是2次安装选择了不同的盘?

网友:
看样子是系统的原因,重装操作系统之后做个系统备份,然后放心的装,不行还原系统再装.

网友:
感谢大牛们指导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,就是卸载先前的PB5,清理关于PB5的所有注册表项,再重装PB5等一干软件。但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需要解决:希望大牛们再次探班指导,高分求教,不够再开帖加200分散分:
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430/20/289a1667-957c-4d57-9b52-1c4bf57b8960.html

网友:
楼主,你看下你的XP系统时间对不对,如果不对请把你的系统时间改回来之后再build and sysgen一边,然后告诉我结果,谢谢。
不要觉得系统时间和这个没有关系,强烈建议看下你的系统时间,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
感谢楼主给分 ^_^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,就把注册表里关于platformbuilder5 的全部删除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