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autorun

楼主:
WIN32_FIND_DATA fd;
        HANDLE hd=INVALID_HANDLE_VALUE;
        int iCount = 20;
        while(iCoun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d=::FindFirstFile(lpCmdLine,&fd);
                Sleep(500);
                if(INVALID_HANDLE_VALUE!=hd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(0==iCount) return 0;
        FindClose(hd);
        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={0};
        ShExeInfo.cbSize=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        ShExeInfo.fMask=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        ShExeInfo.hwnd=NULL;
        ShExeInfo.lpVerb=NULL;

        ShExeInfo.lpFile=lpCmdLine
        ShExeInfo.lpParameters=L“”;
        ShExeInfo.lpDirectory=NULL;
        ShExeInfo.nShow=SW_SHOW;
        ShExeInfo.hInstApp=NULL;

        ShellExecuteEx(&ShExeInfo);

        return 0;

如果我要运行wince下面nand里面的文件,怎么指定呢,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。感觉就是更改ShExeInfo.lpFile=lpCmdLine
        ShExeInfo.lpParameters=L“”;谁做过,给个具体的例子,怎么设置

网友:
不管是哪里的文件,指定全路径就OK

网友:
像操作PC机的文件一样,指定全路径。

网友:
比如nand的名字是Pocketmory1,那么下面的怎么设置呢,我设置了半天也没有成功。刚改了一下,又成功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!
下面的设置没有问题了,结贴

ShExeInfo.lpFile=L"xxx.exe";
ShExeInfo.lpParameters=L"\\PocketMory1\\xxx.exe"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