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译vxworks image ,出现warning: Undefined symbol 错 ...

楼主(2009-09-21):
编译vxworks image ,出现warning: Undefined symbol 错误
使用了Windml5.2库,编译vxworks image ,出现下面错误:
warning: Undefined symbol 'uglIoDrvInit' in file 'partialImage.o'
dld: warning: Undefined symbol 'uglSdkArray' in file 'partialImage.o'
怎么办?
warning
file

网友A:
缺少了链接库。
查一下 uglIoDrvInit, uglSdkArray 在哪里定义和实现的?

网友B:
没有找到定义。uglIoDrvInit, uglSdkArray可能都是windml5.2库提供的,组件已经全都加进去了,还一直提示这个错误,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。我添加了下列组件:
#define INCLUDE_PCI_WINDML_GRAPHICS
#define INCLUDE_WINDML
#define INCLUDE_WINDML_GRAPHICS_SHARED_DATA
#define INCLUDE_WINDML_NECESSAR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