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ktronix泰克TDS 320 示波器中文使用说明

楼主:
谁有tektronix泰克TDS 320 示波器中文使用说明啊,或者告诉我哪有下载?最近要用这个仪器,可我根本不会用啊,请大家帮帮我,在goole上也没搜到

网友:
只有英文的,算不错了。

谁会去翻译中文啊。嘿嘿

网友:
。。示波器还有不会用的啊? 泰克不是有中文的面板么,随便试就好了

网友A:
我就想知道那些按键什么意思啊,没用过示波器以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有英文的,算不错了。

谁会去翻译中文啊。嘿嘿

看样子你会用啊。给我说一下吧大概怎么用吧

网友:
不是所有东西都有中文资料,其实大部分东西没有中文版本。

网友:
那问一下,你们用的时候就是直接看英文资料的吗?我没接触过示波器,面板上按钮代表什么意思也不清楚,不知道怎么用

网友:
这个示波器的使用应该比较简单,我们公司就有。 使用说明文档是英语的。
建议楼主找个会的同事,问下,就很容易学会。
看说明文档 一般没太大用。

网友C:
如果楼主 还有疑问, 也可以找我,QQ:94648103。

就具体问题,我再告诉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楼主 还有疑问, 也可以找我,QQ:94648103。?

就具体问题,我再告诉你。

热心人。
关键楼主没有经验。嘿嘿,感谢eeworld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想知道那些按键什么意思啊,没用过示波器以前

由于本周需要外出下,周三才回来,到时QQ详聊;有相关资料,到时传给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