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中文显示问题 非常急!希望好心人解答

楼主:
我接到个小项目,要在wince上显示中文,但是我现在通过修改资源属性,只能让按钮的caption显示中文,用MessageBox弹出消息框就显示的是方框,怎么回事啊???
用静态文本框也可以显示,就是弹出新的消息框就不行了
                资源什么的全都设好了,并且系统可以支持中文
  我已近研究了几天了   知道用muitbytetowidechar()和createfont函数可以解决,但是具体怎么用希望大虾们帮我啊~~

   小弟不胜感激

网友:
WinCE系统定制的时候不支持中文
1.LZ可以考虑定制下中文
2.lz可以考虑将wince下支持的中文字库直接拷到SDcard上然后丢到WINDOWS目录下就好了。。汗
3.有了字库在试验运行,方法2中可能需要修改注册表。。这个我只是想法。。。具体也没实现,建议还是定制系统的时候把中文字体加进去。

个人建议,仅供参考

Mercury

网友:
MessageBox(NULL,L"啊!",NULL,NULL);
弹出来的字符是方框?

网友:
wince工程没有加中文字库

网友:
是啊  就是一些方框,也不知怎么搞的
   另外在button的caption上可以显示中文,那么就说明这个wince系统可以支持中文啊 ,还需要定制什么呢?

网友:
1.检查是繁体还是简体字库
2.能不能把code放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你的模拟器怎么来的?是标准的,还是自己编出来的。
如果是标准的,你试下这样:我的电脑-》属性-》高级-》启动和故障恢复-》设置-》编辑 把noexecute=optin 改成execute=optin(最好是把这个文件备份一下,如果出错就改回去。) 这样改一下可能就可以了,我以前在EVC的时候就这样改过后就能显示中文了(如果我没记错的话)。

第二种情况就说明你有BSP包,那你你建一个OS工程,把中文库加进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button都可以显示了,ms字库加了.
不知道你messagebox弹出的内容,是从文件里读进去的还是在程序里面定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