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0805贴片电容断裂的问题

楼主:
  我们公司近来使用的的5P,15P和390P贴片电容经常发生断裂。最头痛的是有的电容过回流焊后在PCB板上看起来完好无损,但用电烙铁(50W)靠近时(在焊盘上的锡刚熔化的时候)电容从中间断裂,裂痕光滑。该板上还有一个2P贴片电容但无此现象。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是电容是否是假的啊,没有那么容易坏的,以前人工焊接搞很大力气也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正规大厂的货?看现象这质量也太差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明显质量问题,可以直接找供应商。

网友:
叫公司别不舍得这点钱,买好点的电容吧、、

网友:
质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明显质量问题,可以直接找供应商。

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感觉还是质量问题

网友B:
焊盘大小是否合适,堆锡过多的话应力较大,可能会拉断贴片电容

网友:
肯定是质量问题,以前手艺差时焊盘都拆坏了,电容都没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焊盘大小是否合适,堆锡过多的话应力较大,可能会拉断贴片电容

生产厂家是“FENGHUA”
这几颗电容的焊盘和我上面所说的2P的焊都是一样大小的。我们是用手工刷的焊锡膏,是有点多。但一直这样生产了好几年了,就这回出现了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按道理来说,fenghua的东西应该还是不错的
不过如果裂面光滑应该是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,楼主没有把这个现象告诉厂家吗?厂家应该更专业也更容易判断问题的原因。
说不定这次你们收到的货有问题,哪个销售给了你们次品也说不定。

网友:
除了电容质量,还有可能是PCB质量不好;经过回流焊的时候,引起PCB变形,应力导致电容拉坏;观察一下PCB是否平整看看。

网友:
我觉得可能是批量的问题,你查下这批电容的datecode,然后请厂商一起分析,追踪问题电容都是在某个datecod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生产厂家是“FENGHUA”

应该是风华高科的产品,相当不错的品牌呀。看看说明,是不是回流焊的温度设置不合适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也太水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。问题找到了。就是这批元件进的太次。。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在IQC环节杜绝这种次品

网友:
容易断裂的贴片电阻电容我都接触过了,没话说。

网友:
质量问题  还没见过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