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LPC和GPS的汽车防盗系统

楼主:
想用NXP LPC1000来设计一个基于LPC1114和GPS的汽车防盗系统。

网友:
由于ARM Cortex-M0内核使LPC1100的功耗数据与当前的低功耗微控制器保持一致,但这种内核的处理效率远远高于目前的8位和16位处理器。这可以降低电池供电应用的平均电流,延长电池寿命,也可减少其他应用的功率要求。基于M0的LPC1100将对低功耗应用的功能造成重要影响。本文旨在讨论Cortex-M0 LPC1100微控制器系列的低功耗特性,以及有利于降低电源能耗的系统设计技术。认为针对一些移动设备方面,非常需要低功耗高性能设备。所以选择了这LPC1114来设计这个系统!

网友:
有方案详细说说,怎么实现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可否详细说说。

网友:
不用GPS,要用GPRS,照样GPS定位,主要是你只用GPS,别人盗走了车子怎么给你报警?GPRS照样可以开通定位功能,只要手机又信号的地方就能报警,随时通过短信查询自己的车子在哪里:D

网友:
有道理!

呵呵呵!你说的有道理!我没有列出来主要是没确定要那种方式。发送报警的信息有很多种方式。可以用无线模块,可以用你说的GPRS,还有GSM等等!具体的方案还要看实际的来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具体的方案我会在以后贴上!

网友:
哇!今天收到样片了,开始做板子了!期待这玩意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期待你的分享 :)

网友:
最小系统

最小系统策划基本完成!还有一个不解的是关于下载线的制作,现在无从下手!哪位有关于其usb下载线制作的资料,或者另有下载方法分享一下。我不胜感激!

网友:
关于下载线

其实这个处理器的下载线很简单,用一个USB 转 UART就可以了 我手头有FT232的板子,还有AVR的USB to UART的板子

网友:
这个很好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试试!

我试试看!我也有avr  USB的下载器!USB转串口!谢谢你的提示!

网友:
不知道LZ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做?

图我都画好了。

已和GSM模块厂家和GPS模块厂家的FAE沟通过了。

上原理图给大家看看吧!

方案:LPC176X+W25X80+ILI9320+TCS2046+uc/gui+SD卡+FATFS+GSM+GPS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前段时间电脑坏了,没时间逛论坛!真不好意思!你现在做板子了?

网友:
很好,期待楼主的大作

网友:
我也很期待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小系统策划基本完成!还有一个不解的是关于下载线的制作,现在无从下手!哪位有关于其usb下载线制作的资料,或者另有下载方法分享一下。我不胜感激!

下载有两种方法

1 自己用串口--NXP有免费的Flash下载工具

2 通过JTAG下载(SWD)的,这个不好之处就是如果CPU被加密了,就不能用这种方式下载。

网友:
NXP MCU RFID Logic automotive  IC & solu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