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初值为什么出现两次?

楼主:
1                  ORG  0000H
  2    RESET:AJMP  MAIN
  3                  ORG  OOOBH
  4                  AJMP  IT0P
  5                  ORG  0100H
  6    MAIN:  MOV  SP  ,#60H
  7    HERE:  AJMP  HERE
  8    PT0M0:MOV  TL0,#0CH
  9        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10                SETB  TR0
  11                SETB  ET0
  12                SETB  EA
  13                RET
  14  IT0P:  MOV  TL0,#0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CPL  P1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I
问题1:这里面8,9和下面的14中的两个重复有什么用?去掉行吗?
    2:这个程序中有什么用?

网友:
1:这里面8,9和下面的14中的两个重复有什么用?去掉行吗?
8.9是初始化用的,14是在中断里面进行重新修正

去掉8.9第一次不正常
去掉14之后的都不正常
    2:这个程序中有什么用?
定时器0的演示程序

网友:
循环计数,必须给寄存器重新装新值

网友:
PT0M0:MOV  TL0,#0CH
  9        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10                SETB  TR0
  11                SETB  ET0
  12                SETB  EA
  13                RET
PT0M0子程序是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

  14  IT0P:  MOV  TL0,#0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CPL  P1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I
  ITOP是中断子程序,因为TL0和TH0最大溢出值是0XFF,要想定时自已的数值,就要再次重装罗

网友:
LS几位已经讲得差不多了。再简要地补充一下,整段程序是定时器演示程序,时间到会翻转P1.0口。PT0M0是定时器初始化,IT0P是定时器中断子程序。应该注意的是,LZ提供的源程序ms有误,主程序会死在HERE:  AJMP  HERE ,并不进入PT0M0,从而使演示失败。建议在第6和第7之间插入LCALL PT0M0为宜。

网友A:
楼上的大哥问一下,那个LZ是什么啊?ms是什么啊?我是新手不太明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大哥问一下,那个LZ是什么啊?ms是什么啊?我是新手不太明白!

网络语,不妨碍理解,呵呵。LZ(楼主) ms(貌似,看上去)。

网友:
好像不行的.........

好像初始化码没有执行...中断/TIMER并没有配置的吧????

复位后跳到MAIN,而MAIN只是把SP传个值,就进入一个不动的循环.......

网友:
PT0M0 并没有被调用......

网友:
这程序应该是无法正常实现功能的,插入调用PT0M0即可。
  1    ORG  0000H
  2    RESET:AJMP  MAIN
  3    ORG  OOOBH
  4    AJMP  IT0P
  5    ORG  0100H
  6    MAIN:  MOV  SP  ,#60H
  7    LCALL PT0M0
  8    HERE:  AJMP  HERE
  9    PT0M0:MOV  TL0,#0CH
  10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11          SETB  TR0
  12          SETB  ET0
  13          SETB  EA
  14          RET
  15  IT0P:  MOV  TL0,#0CH
              MOV  TH0,#0F0H
              CPL  P1.0
              RET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