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驱动安装 失败

楼主(2009-07-19):
流驱动安装 失败
程序是 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 的示例testcap
我修改编译成功之后,在目标机运行正常.但是这几天试了好多电脑都无法安装,在安装的最后一步提示:windows无法初始化这个设备,该文件可能已丢失或者损坏.(代码39)_有的机子是代码37
driverentry函数中的kdprint语句都没有输出,说明没有找到driverentry函数才对.
请问各位老大谁遇到过这情况,如何解决.
另:这个驱动今天还另一台vista的系统崩溃了
windows
vista
程序
电脑
技术

网友A:
什么叫目标机运行正常?但是好多电脑无法安装?

网友B:
创新电子技术网

网友C:
我使用双机开发驱动,驱动编译成功之后在目标机安装一直正常,且已经可以出现图像。
但是从上周发现在其他机器上安装都无法成功。提示文件丢失或损害,多找了几台机器有的提示无法初始化。但是找到三台vista都安装运行成功(我是用的XP的编译工具编译的),前面说崩溃的vista现在知道是因为我修改区读硬件了,他那里没有硬件造成。
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说明白了,发现我每次都描绘不清问题似的。
在此感谢BEYONDMA 大哥的帮助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