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50的PWR_EN电平怎么回事?

楼主:
According to the datasheet of S3C2451, the CPU can be in SLEEP MODE after we set PWRMODE register to 0x2BED, I added the command "rPWRMODE=0x2BED" in my program. When I run this program, the sentences after this command were not executed at all, i think the CPU was in SLEEP mode. Datasheet shows that the voltage of PWR_EN should be low while CPU is in SLEEP mode,but I discovered that the voltage of PWR_EN was always high.I don't know why.I don't know whether the sequence of entering SLEEP mode was finished completely.
Is there anyone who can do me a favor?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复呢?

网友:
英文的咋看啊!!

网友:
你可以把PWR_EN人为拉低(直接接地或者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),看看你程序添加的rPWRMODE=0x2BED能否执行?
你在仔细看看进入SLEEP MODE还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PWR_EN人为拉低(直接接地或者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),看看你程序添加的rPWRMODE=0x2BED能否执行?
你在仔细看看进入SLEEP MODE还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。

S3C2450的datasheet说PWR_EN引脚是一个输出引脚,在SLEEP状态下是low,otherwise high。 rPWRMODE=0x2BED后面的语句没有执行,说明rPWRMODE=0x2BED执行了,如果没有rPWRMODE=0x2BED,后面的语句会执行的,我做过实验。联系samsung也没有回音!哎,真没招了,专家帮帮忙!

网友:
没人有想法吗?

网友:
你可以把PWR_EN人为拉低,看是不是硬件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