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板启动后就一直停在触摸屏校准程序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蓝海微芯的板子,LJD-2410-II开发板,bsp是重新烧入的,启动后就一直停在触摸屏校准程序,点十字光标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请问是怎么回事?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是不是触摸屏坏了,照理说触摸屏没这样脆弱吧,

网友:
我们有块单板也是这样。

楼主用万用表测试下 触摸屏对应接口的 X+与X- 、 Y+与Y- 之间的电阻;
发现有短路,导致触摸屏不能用。

建议首先确保LCD核触摸屏连接好;
另外测试触摸屏对应的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有块单板也是这样。

楼主用万用表测试下 触摸屏对应接口的 X+与X- 、 Y+与Y- 之间的电阻;
发现有短路,导致触摸屏不能用。

建议首先确保LCD核触摸屏连接好;
另外测试触摸屏对应的电阻。

经验之谈啊

网友:
把触摸屏校准程序设置成开机启动了,且硬件上的触摸屏相关有些问题,按照1楼的方法查查

网友:
非常感谢,待我试试。

网友:
在电路图上找到了XMON,YMON,nXPON,nYPON四个管脚,这四个管脚是直接捅到S3C2410上的,是不是就是各位讲的X+,X-,Y+,Y-?看显示屏,说按ESC键跳过校正,但是开发板哪来得键盘啊,外接一个?

网友:
开发板能同步吗?如果可以,可以通过远程操作工具模拟ESC按键的。
当然这也需要你系统的支持。

网友:
触摸屏校准的配置文件不存在,开机就会调用校准程序,

屏幕不能按,需要检查触摸屏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接触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