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SPP的问题

楼主:
以下是放在CE上用作服务器端的代码:

   SOCKET s = socket (AF_BT, SOCK_STREAM, BTHPROTO_RFCOMM);

    SOCKADDR_BTH sa;
    memset (&sa, 0, sizeof(sa));

    sa.addressFamily = AF_BT;
    sa.port = 0;
    sa.btAddr = 0x0017E832C318; //CE上蓝牙的地址

    if (bind (s, (SOCKADDR *)&sa, sizeof(sa)))
    {
        wprintf (L"Bind failed, error = %d\n", WSAGetLastError ());
        goto exit;
    }

    iLen = sizeof(sa);

    if (SOCKET_ERROR == getsockname(s, (SOCKADDR*)&sa, &iLen))
    {
        wprintf (L"getsockname failed, error = %d\n", WSAGetLastError ());
        goto exit;
    }

    // 注册SPP服务
    if(BTSetSPPService((unsigned char)sa.port) == FALSE )
    {
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L"BTAGSVC: Error adding SDP record. error code = %d \n",GetLastError()));
            goto exit;
    }

    if (listen (s, 2))
    {
        wprintf (L"Listen failed, error = %d\n", WSAGetLastError ());
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sa2.addressFamily = AF_BT;

         if(s == INVALID_SOCK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printf (L" socket S is invalid socket 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wprintf (L"wait for connect......! \n");
         SPPDATABUF.sockClient = accept (s,(sockaddr *)&sa2, &size);  //  一直都接收不到客户端的连接
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

accept会一直被阻塞,接收不到连接。
从PC用蓝牙软件能发现CE上的蓝牙SPP服务,但双击连接时却会报“蓝牙服务不可用”的错误。

网友:
蓝牙 还没弄过,

MARK,顶起,
我也学习下。

网友:
即将要做这个事情。呵呵。

网友A:
一般都是直接控制蓝牙模块,还没有如此玩过蓝牙,顶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直接控制蓝牙模块,还没有如此玩过蓝牙,顶一个

这样也是好的。呵呵。

网友:
从PC用蓝牙软件能发现CE上的蓝牙SPP服务,但双击连接时却会报“蓝牙服务不可用”的错误。

我个情况这我以前也碰到过,时间久了~好像是要确定你的CE上的蓝牙这项服务支持、开启吗?

我当时是用USB接口的蓝牙,在CE6.0平台上,参考MS的帮助的

不过我是用CE自带的应用程序,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

网友:
我看的SSP server寫法跟樓主幾乎差不多
只差在沒有註冊  BTSetSPPService跟chennel
樓主的 client是怎摸實現的呢?
阻塞在accept是不是client根本沒過來(channel不相同?)

网友:
SPP应该串口服务吧,
注册串口服务端的话用这个就行:
PORTEMUPortParams pp;
memset (&pp, 0, sizeof(pp));
pp.flocal = TRUE;
pp.channel = RFCOMM_CHANNEL_MULTIPLE ;
RegisterDevice (L"COM", 7, L"btd.dll", (DWORD)&pp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