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问题。。望各位大侠花一两分钟帮小弟解答一下。。

楼主:
各位大侠好。。小弟是新手。。想问一下用1602还有一块51单片机做一个电子钟。。都要用到什么东西。。望能详细点解答。。最好能细到连电子元器件都说明。。而且最好能有个大概的制作步骤。。。小弟在此谢过了。。

网友:
还要按键,时钟芯片da1302,还有其他的电阻,插头之类的,这个我是做过的,不过网上也可以搜索到的

网友:
Google,Baidu不用两分钟就可以帮到你了

网友:
当然你也可以不需要时钟芯片 用单片机中断做一个时钟就可以了 加4到6个按建用来设置时间,最好用电池供电 这样方便 不过电池的话 也有问题 三节呢 只有4.5V  4节呢 6V 为了稳定 还需要加一个稳压芯片 用1117就可以 1块钱一个  如是采用USB供电也行 直接就是5V!1602的连接图网上很多,若是还不明白,你可以加入这个群,大家在一起沟通!94503590 宇帆嵌入式交流群1

网友:
51单片机1602液晶电子时钟程序:
http://www.stc89.com/news/2009-10/77.htm

如果在学校,北航出版社的 一本 51提高的书上有详细的设计与代码,楼主可以去借看下。

另外我这里也有详细的原理图和代码,楼主QQ:604914729,到时传给你吧

网友:
硬件的话 晶振  电阻 电容  按键  外加电源  按键用来开始、结束、调时、复位电子钟  电阻上啦作用,电容就接晶振了 ,当然也可以按楼上说的加一个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。。小弟之前因为没有方向。。所以虽然在网上搜了很多资料。。可是实用性都不大。。现在有了大家的提醒和帮助。。小弟再上网搜搜。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再请教各位。。

网友A:
小弟还想问个问题。。。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吗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弟还想问个问题。。。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吗???????

可以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,但是 显示设备(LCD或者LED数码管),如果你的最小系统有显示设备,就可以直接用下、

楼主如海有问题,QQ:60491472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弟还想问个问题。。。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吗???????

确保你的最小系统留有按键和显示接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