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BOOTLOADER 开发编译

楼主:
各位高手,本人正在学习windows CE bootloader开发,目前参考张东泉的《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》及Windows CE help文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实验:
set _WINCEROOT=C:\wince500
cd C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misc
Wince ARMV4I CEBASE myplotform
到sysgen命令是出现“不能找到cesysgen.bat”错误
不知该如何解决??
而且如果在实际开发中对于bootloader到底是怎么一个过程?
(我目前还没有积分,就忙烦各位了)

网友:
没人理么

网友:
一,建立BSP文件。
1,在D:\WINCE500\PLATFORM下建立如下目录结构。
“.\Sun2410\SRC\BOOTLOADER\EBOOT”。
2,在D:\WINCE500\PLATFORM\Sun2410\SRC\BOOTLOADER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dirs的文件。
Dirs文件源代码:
DIRS= \
eboot
3,启动PB5.0。依次选择菜单Platform—〉BSP Wizard…

4,建立一个新的BSP文件。
.cec文件名:mycec。保存路径:d:\wince500\platform\myplat。目录名:myplat。平台目录:myplat。Cpu类型:ARMV4I。
5,添加一个Bootloader到新的BSP中。

6,名称:Eboot。源代码路径:找到我们刚才建立好的dirs文件即可。
二,以新BSP为基础,建立操作系统。
1,PB5.0中菜单File—〉New Platform。
2,名称:qq。路径:保持默认。
3,选择新BSP建立操作系统。

4,选一种你喜欢的配置,构成系统。
5,选择EMULATOR X86 Debug编译并下载系统。如果无错,您应该可以看见模拟器里面的Wince了。如果你不会编译、下载,请参考其他书籍。
6,选择qq ARMV4I X86 Debug编译系统。这时会报有两个错,不管他的。因为新的BSP还一个文件都没有,当然会错啦,不错就见鬼了。
三,建立命令行编译环境
1,PB5.0中菜单Build OS—〉Open Release Directory。这时已经进入到DOS状态下了。
2,改变目录 :CD C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misc
3,输入命令:wince
4,输入命令:sysgen
5,改变目录到CD C:\WINCE500\PLATFORM\myplat\Src\Bootloader中。
6,输入命令Build -c

网友:
先加分吧,零分贴一般只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