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码管共阴和共阳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19):
关于数码管共阴和共阳的问题
共阴在排阻的公共角上接vcc,等于上拉电阻,感觉共阴才是灌电流啊,为什么共阴是拉电流呢?
电阻
数码管

网友A:
共阴是灌电流阿!

网友B:
“共阴在排阻的公共角上接vcc”,这是什么接法?已经共阴了,各自的阳极怎么会接到一起呢?
灌电流和拉电流是相对控制端来说的,如果输出高给外设提供电流,则是拉电流;如果输出低由外设灌入电流,则是灌电流。
对于发光管,可接成灌式,也可接成拉式,跟共阴或共阳没关系。通常是用灌式。

网友C:
8联的排阻似乎不适合驱动带有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