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硬件的一些问题。。。谢谢大家啦。

楼主:
1,关于AMI 的BIOS 的一些详细介绍。(链接就好啦)或者简单的说一些资料,让我能够更好的理解BIOS的概念就可以了。

2,计算机专用英语。(能够包括计算机的BIOS的数据,一些常用的网络,软件的英文含义)

3,IDE并口硬盘中,可以有主盘和副盘。(具体怎么分的?)

4,今天第一次接触电脑硬件。有几组(每组2跟)很细的线,接到POWER(开关机),RESET(重启),SPEAKER(喇叭). 它们的链接位置是一组金属棒。可我在中间发现有的金属棒已经断了,而用金属螺丝刀试探的时候,正好是中间空一个的两个金属棒为开关机,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?

5,P4和P5的板的区别中,有一个是显卡的插槽。这样是不是代表所有P4能用的显卡都不能在P5上用吗?

6,P5的CPU采取金属点(这个名字可能不符合),而P4为金属棒。前者有什么优势呢。

7,移动硬盘和在里面的硬盘有什么区别呢。比如IDE口的,里面的需要充电,用80条线连到电脑上,而移动硬盘只需要一个USB接口。
   (是否速度更快?)

例外,P5是不是没有前途了。刚刚看一个回答说,P5的主板不能够继续发展。所以,新开发的CPU是从P4开始发展。而不是从P5出发了。

网友:
1、对于第一个问题,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个: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78832.htm

2、专业英语,这个楼主有空就多多记一些专业词汇吧,
实在不行,就多在线翻译等工具啊。呵呵

3、IDE接口中,硬件上有主盘和副盘之分,这个其实是结合软件实现的。
主要看设置。 楼主完全可以进行如BIOS里,对系统首先启动的设备进行配置啊。

4、开机键,其实就是给电脑一个开关量就可以,不需要一直按上,也就是不需要一直接上。
开机的时候,接上下就OK.

5、6、7:
对于PC主板的问题,楼主可以多多百度或者GOOGLE,

以及上中关村IT,还有可以搜索一些电脑维修的视频看看。

5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