播放视频时用drectdraw在视频上显示图标,请问能实现半透明吗?

楼主:
  如题,能在视频上显示字幕,能显示图标
最近去电影院看电影  发现中文字幕是半透明的效果很好
如果我想搞成半透明的图片行吗

网友:
directdraw能玩ALPHA通道吗
主要是和背景视频混合出半透明效果

网友:
overlay 可以实现LZ想要的效果

网友:
现在一般的cpu都支持overlay的,只要驱动实现好了,系统层就直接用。很方便。

网友A:
应该行,你把你要透明的图标的背景色异或掉再画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行,你把你要透明的图标的背景色异或掉再画上去。

这个我已经在YUV的数据帧上实现了。

现在是要用DIRECTDRAW的OVERLAY直接指定alpha值实现半透明的效果
有谁能讲一下思路吗

网友B:
大家嫌我的分给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家嫌我的分给少了

分???又不能当饭吃!

网友:
关注中……现在正在搞DDRAW……

网友:
已经搞定! 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