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道计算机组成原理习题

楼主:
设某流水线计算机有一个指令和数据合一的cache,
已知cache的读写时间为10ns,主存的读写时间为100ns,
取指的命中率为98%,取数据的命中率为95%,
在执行程序时,有1/5的指令需要存取一个操作数。
为简化起见,假设指令流水线在任何时候都不阻塞。
问设置cache后,与无cache比较,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提高多少倍?(请给出详细说明,thanks)

网友:
终于知道怎么算了。不过我对指令执行时,取指一定执行,取数随机这情况不太理解,恳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我的理解是,有的指令可能不需要取数,所以说取数是不一定执行的

网友:
瞎估算了下,大约8,9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理解是,有的指令可能不需要取数,所以说取数是不一定执行的

扭哥,我靠,那么巧,呵呵,我知道了。像sub 之类的指令是不用取指的,但mov ax,bx之类的就要,所以才有那种情况。
over ,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