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,休眠唤醒后死机

楼主:
参考各路大侠的帖子试验休眠唤醒的实现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330/13/34EC9ED9-660A-412E-932B-ABF789E9A26B.html
http://so.eeworld.net/bbsSearchResult.aspx?q=wince+%e4%bc%91%e7%9c%a0&p=0
http://so.eeworld.net/bbsSearchResult.aspx?q=wince+%e5%94%a4%e9%86%92&p=0

平台:s3c2440a + wince5.0
问题想象:
能进入休眠,按下唤醒中断EXTINT0后,唤醒,LCD点亮,进入Wince桌面,串口有输出,这个时候点击触摸屏,桌面有图标获取到了焦点,可接着就没了反应,好像死机一样,不知道是反映非常非常慢还是死机了。

参考了帖子,是nand falsh(型号:K9F1G08U0B)没初始化正确吗?只初始化以下寄存器就可以了吗???
在函数OEMPowerOff()中,我做了如下初始化:

NANDInit();
{
    #define TACLS                1
    #define TWRPH0                4
    #define TWRPH1                1

    S3C2440A_CLKPWR_REG *pClkPwr = (S3C2440A_CLKPWR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CLOCK_POWER, FALSE);
    S3C2440A_NAND_REG *pNand     = (S3C2440A_NAND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NAND, FALSE);

    //  Enable the clock to NAND controller
    pClkPwr->CLKCON |= (1<<4);

    //  Now we need enable the NAND Flash controller
    pNand->NFCONF = (TACLS<<12)|(TWRPH0<<8)|(TWRPH1<<4)|(0<<0);
    pNand->NFCONT = (0<<13)|(0<<12)|(0<<10)|(0<<9)|(0<<8)|(1<<6)|(1<<5)|(1<<4)|(1<<1)|(1<<0);
    pNand->NFSTAT = 0;
}

现在不知道是卡在驱动上,时钟配置上,还是flash没初始化正确。

请各路大侠们指点指点

网友:
休眠的时候有没有对外部设置断电,如果有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

网友:
现在不知道是卡在驱动上,时钟配置上,还是flash没初始化正确。

分别加打印信息既知

网友:
你进入休眠状态之前做了保存了些什么?恢复的时候又做了些什么?
顺便问说一句,你可以在eboot里写测试程序,既从Eboot里休眠再唤醒,同时分别在eboot里加入nand或者其他你关心部分的测试程序,问题就容易找到了;毕竟有了os情况会复杂很多。

网友:
是不是卡在哪个driver的power on上面??

网友:
多谢各位指点!
我的启动方式是用ADS的bootloader,没使用到eboot
我把相关代码贴出来,如果以后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也好互相借鉴

void OEMPowerOff()
{
    static UINT32 saveArea[51];
    S3C2440A_INTR_REG *pIntr = (S3C2440A_INTR_REG*)OALPAtoVA (S3C2440A_BASE_REG_PA_INTR, FALSE);
    S3C2440A_IOPORT_REG *pIOPort = (S3C2440A_IOPORT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, FALSE);
    S3C2440A_LCD_REG *pLCD = (S3C2440A_LCD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LCD, FALSE);
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+OEMPowerOff Called \r\n")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MOD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MOD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MSK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MSK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SUBMSK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SUBMSK));

    // Then save system registers
    saveArea[0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ACON);
    saveArea[1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ADAT);
    saveArea[2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BCON);
    saveArea[3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BDAT);
    saveArea[4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BUP);
    saveArea[5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CCON);
    saveArea[6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CDAT);
    saveArea[7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CUP);
    saveArea[8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DCON);
    saveArea[9]  = INPORT32(&pIOPort->GPDDAT);
    saveArea[10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DUP);
    saveArea[11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ECON);
    saveArea[12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EDAT);
    saveArea[13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EUP);
    saveArea[14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FCON);
    saveArea[15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FDAT);
    saveArea[16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FUP);
    saveArea[17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GCON);
    saveArea[18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GDAT);
    saveArea[19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GUP);
    saveArea[20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HCON);
    saveArea[21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HDAT);
    saveArea[22] = INPORT32(&pIOPort->GPHUP);

    saveArea[23] = INPORT32(&pIOPort->MISCCR);
    saveArea[24] = INPORT32(&pIOPort->DCLKCON);
    saveArea[25] = INPORT32(&pIOPort->EXTINT0);
    saveArea[26] = INPORT32(&pIOPort->EXTINT1);
    saveArea[27] = INPORT32(&pIOPort->EXTINT2);
    saveArea[28] = INPORT32(&pIOPort->EINTFLT0);
    saveArea[29] = INPORT32(&pIOPort->EINTFLT1);
    saveArea[30] = INPORT32(&pIOPort->EINTFLT2);
    saveArea[31] = INPORT32(&pIOPort->EINTFLT3);
    saveArea[32] = INPORT32(&pIOPort->EINTMASK);

    saveArea[33] = INPORT32(&pIntr->INTMOD);
    saveArea[34] = INPORT32(&pIntr->INTMSK);
    saveArea[35] = INPORT32(&pIntr->INTSUBMSK);

    saveArea[36] = INPORT32(&pLCD->TCONSEL);
    saveArea[37] = INPORT32(&pLCD->LCDINTMSK);
    saveArea[38] = INPORT32(&pLCD->TPAL);
    saveArea[39] = INPORT32(&pLCD->DITHMODE);
    saveArea[40] = INPORT32(&pLCD->BLUELUT);
    saveArea[41] = INPORT32(&pLCD->GREENLUT);
    saveArea[42] = INPORT32(&pLCD->REDLUT);
    saveArea[43] = INPORT32(&pLCD->LCDSADDR3);
    saveArea[44] = INPORT32(&pLCD->LCDSADDR2);
    saveArea[45] = INPORT32(&pLCD->LCDSADDR1);
    saveArea[46] = INPORT32(&pLCD->LCDCON5);
    saveArea[47] = INPORT32(&pLCD->LCDCON4);
    saveArea[48] = INPORT32(&pLCD->LCDCON3);
    saveArea[49] = INPORT32(&pLCD->LCDCON2);
    saveArea[50] = INPORT32(&pLCD->LCDCON1);

    /* LCD Controller Disable               */
    CPULCDOff();

    // Switch off power for KITL device
    OALKitlPowerOff();

    /* Stop all GPIO */
    ConfigStopGPIO();

    /* Set misc register for power off */
    ConfigMiscReg();

    // Go to power off mode
    OALCPUPowerOff();

    // Switch on power for KITL device
    OALKitlPowerOn();

    /* Recover Process, Load CPU Regs       */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ACON,   saveArea[0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ADAT,   saveArea[1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BCON,   saveArea[2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BDAT,   saveArea[3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BUP,    saveArea[4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CCON,   saveArea[5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CDAT,   saveArea[6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CUP,    saveArea[7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DCON,   saveArea[8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DDAT,   saveArea[9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DUP,    saveArea[10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ECON,   saveArea[11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EDAT,   saveArea[12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EUP,    saveArea[13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FCON,   saveArea[14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FDAT,   saveArea[15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FUP,    saveArea[16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GCON,   saveArea[17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GDAT,   saveArea[18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GUP,    saveArea[19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HCON,   saveArea[20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HDAT,   saveArea[21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GPHUP,    saveArea[22]);
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MISCCR,   saveArea[23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DCLKCON,   saveArea[24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XTINT0,  saveArea[25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XTINT1,  saveArea[26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XTINT2,  saveArea[27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FLT0, saveArea[28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FLT1, saveArea[29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FLT2, saveArea[30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FLT3, saveArea[31]);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MASK, saveArea[32]);

    OUTPORT32(&pIntr->INTMOD,     saveArea[33]);
    OUTPORT32(&pIntr->INTMSK,     saveArea[34]);
    OUTPORT32(&pIntr->INTSUBMSK,  saveArea[35]);

    pLCD->TCONSEL    =  saveArea[36];
    pLCD->LCDINTMSK =  saveArea[37];
    pLCD->TPAL      =  saveArea[38];
    pLCD->DITHMODE  =  saveArea[39];
    pLCD->BLUELUT   =  saveArea[40];
    pLCD->GREENLUT  =  saveArea[41];
    pLCD->REDLUT    =  saveArea[42];
    pLCD->LCDSADDR3 =  saveArea[43];
    pLCD->LCDSADDR2 =  saveArea[44];
    pLCD->LCDSADDR1 =  saveArea[45];
    pLCD->LCDCON5   =  saveArea[46];
    pLCD->LCDCON4   =  saveArea[47];
    pLCD->LCDCON3   =  saveArea[48];
    pLCD->LCDCON2   =  saveArea[49];
    pLCD->LCDCON1   =  saveArea[50];

    /* Interrupt Clear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OUTPORT32(&pIOPort->EINTPEND, INPORT32(&pIOPort->EINTPEND));
    OUTPORT32(&pIntr->SUBSRCPND, INPORT32(&pIntr->SUBSRCPND));
    OUTPORT32(&pIntr->SRCPND, INPORT32(&pIntr->SRCPND));
    OUTPORT32(&pIntr->INTPND, INPORT32(&pIntr->INTPND));

    pLCD->LCDSRCPND = pLCD->LCDSRCPND;
    pLCD->LCDINTPND = pLCD->LCDINTPND;

    NANDInit();

    OEMInitDebugSerial();
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\r\n\r\n")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MOD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MOD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MSK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MSK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pIntr->INTSUBMSK = 0x%x \r\n"), pIntr->INTSUBMSK));

    // Do platform dependent power on actions
    BSPPowerOn();
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-OEMPowerOff Called \r\n")));
}

网友:
其中

CPULCDOff();
{//函数实现
     /* LCD Controller Disable               */
    CLRPORT32(&pIOPort->GPGDAT, 1 << 4);

    pLCD->LCDCON1   = 0;
    pLCD->LCDCON2   = 0;
    pLCD->LCDCON3   = 0;
    pLCD->LCDCON4   = 0;
    pLCD->LCDCON5   = 0;
    pLCD->LCDSADDR1 = 0;
    pLCD->LCDSADDR2 = 0;
    pLCD->LCDSADDR3 = 0;
    pLCD->TCONSEL    = 0;
    pLCD->TPAL      = 0;
}

    ConfigMiscReg();
    {//函数实现
       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*pIOPort = (S3C2440A_IOPORT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, FALSE);
        volatile S3C2440A_ADC_REG *pADC = (S3C2440A_ADC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ADC, FALSE);
        volatile S3C2440A_RTC_REG *pRTC = (S3C2440A_RTC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RTC, FALSE);

        pRTC->RTCCON=0x0;   // R/W disable, 1/32768, Normal(merge), No reset
        pADC->ADCCON|=(1<<2);                // ADC StanbyMode

        pIOPort->MISCCR|=(1<<12); //USB port0 = suspend
        pIOPort->MISCCR|=(1<<13); //USB port1 = suspend

        pIOPort->MISCCR|=(1<<2); //Previous state at STOP(?) mode (???)

        //D[31:0] pull-up off. The data bus will not be float by the external bus holder.
        //If the pull-up resitsers are turned on,
        //there will be the leakage current through the pull-up resister
        pIOPort->MISCCR=pIOPort->MISCCR|(3<<0);

            // In the evaluation board, Even though in sleep mode, the devices are all supplied the power.
            pIOPort->MSLCON = (0<<11)|(0<<10)|(0<<9)|(0<<8)|(0<<7)|(0<<6)|(0<<5)|(0<<4)|(0<<3)|(0<<2)|(0<<1)|(0<<0);
            pIOPort->DSC0 = (1<<31)|(3<<8)|(3<<0);
            pIOPort->DSC1 = (3<<28)|(3<<26)|(3<24)|(3<<22)|(3<<20)|(3<<18);
    }

    NANDInit();
    {//函数实现
            #define TACLS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#define TWRPH0                4
            #define TWRPH1                1

        S3C2440A_CLKPWR_REG *pClkPwr = (S3C2440A_CLKPWR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CLOCK_POWER, FALSE);
        S3C2440A_NAND_REG *pNand = (S3C2440A_NAND_REG*)OALPAtoVA(S3C2440A_BASE_REG_PA_NAND, FALSE);

            //  Enable the clock to NAND controller
            pClkPwr->CLKCON |= (1<<4);

            //  Now we need enable the NAND Flash controller
    //        pNand->NFCONF = NFCONF_INIT;
            pNand->NFCONF = (TACLS<<12)|(TWRPH0<<8)|(TWRPH1<<4)|(0<<0);
            pNand->NFCONT = (0<<13)|(0<<12)|(0<<10)|(0<<9)|(0<<8)|(1<<6)|(1<<5)|(1<<4)|(1<<1)|(1<<0);
            pNand->NFSTAT = 0;
    }

网友:
        InitTimer();
        {//函数实现
           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*g_pPWMRegs = (S3C2440A_PWM_REG*)OALPAtoUA(S3C2440A_BASE_REG_PA_PWM);
            UINT32 tcon;

            RETAILMSG(1, (TEXT("InitTimer\r\n")));

            // Hardware Setup
            g_pPWMRegs = (S3C2440A_PWM_REG*)OALPAtoUA(S3C2440A_BASE_REG_PA_PWM);

            // Set prescaler 1 to 1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0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0) & ~0x0000FF00);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0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0) | PRESCALER <<8);
            // Select MUX input 1/2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1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1) & ~(0xF << 16));
            #if( SYS_TIMER_DIVIDER == D2 )
    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1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1) | (D1_2 << 16));
            #elif ( SYS_TIMER_DIVIDER == D4 )
    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1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1) | (D1_4 << 16));
            #elif ( SYS_TIMER_DIVIDER == D8 )
    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1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1) | (D1_8 << 16));
            #elif ( SYS_TIMER_DIVIDER == D16 )
    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FG1, INREG32(&g_pPWMRegs->TCFG1) | (D1_16 << 16));
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// Set timer register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NTB4, g_oalTimer.countsPerSysTick);

            // Start timer in one shot mode
            tcon = INREG32(&g_pPWMRegs->TCON) & ~(0x0F << 20);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ON, tcon | (0x2 << 20) );
            OUTREG32(&g_pPWMRegs->TCON, tcon | (0x1 << 20) );
        }

    BSPPowerOn();
    {//函数实现
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system clock
            InitTimer();

        //pIOPort->EXTINT0 = 0x22222222;    // EINT[7:0]
        //pIOPort->EXTINT1 = 0x22222222;    // EINT[15:8]
        //pIOPort->EXTINT2 = 0x22222222;    // EINT[23:16]

            pIOPort->GSTATUS2 = pIOPort->GSTATUS2;

        pIOPort->MISCCR &= ~(1<<12); //USB port0 = normal mode
        pIOPort->MISCCR &= ~(1<<13); //USB port1 = normal mode

        /* LCD Controller Enable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SETPORT32(&pIOPort->GPGDAT, 1 << 4);
    }

网友A:
我唤醒后能正常。也是用ADS的bootloader,只是唤醒后USB口就没供电(通过2046和2071控制的),串口跟PC通信出现乱码。。。弄了半天也不知到怎么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CE开源啦,,呵

网友:
re-init UART.
引用 网友A:
我唤醒后能正常。也是用ADS的bootloader,只是唤醒后USB口就没供电(通过2046和2071控制的),串口跟PC通信出现乱码。。。弄了半天也不知到怎么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some comments:
1. make sure Interrupt Unit registers save/restore.
2. list all the drivers that implements a power-on function.
3. try to test suspend/resume in bootloader first.[highly recommended!!]

网友:
顶起
打印信息后,比较休眠前和唤醒后:CLKCON  CLKDIVN  CLKSLOW  LOCKTIME  MPLLCON  UPLLCON 寄存器值都是一致的。
在NANDInit()中增加了NANDReset部分,效果还是一样的。

怀疑是唤醒后SDRAM配置不正确。

哪位大侠指点指点,休眠和唤醒时对SDRAM的配置要注意什么

startup.s文件

LEAF_ENTRY OALCPUPowerOff

;       1. Push SVC state onto our stack
        stmdb   sp!, {r4-r12}
        stmdb   sp!, {lr}

;       2. Save MMU & CPU Register to RAM
    ldr     r3, =SLEEPDATA_BASE_VIRTUAL     ; base of Sleep mode storage

        ldr     r2, =Awake_address              ; store Virtual return address
        str     r2, [r3], #4

        mrc     p15, 0, r2, c1, c0, 0           ; load r2 with MMU Control
        ldr     r0, =MMU_CTL_MASK               ; mask off the undefined bits
        bic     r2, r2, r0
        str     r2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MMU Control data

        mrc     p15, 0, r2, c2, c0, 0           ; load r2 with TTB address.
        ldr     r0, =MMU_TTB_MASK               ; mask off the undefined bits
        bic     r2, r2, r0
        str     r2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TTB address

        mrc     p15, 0, r2, c3, c0, 0           ; load r2 with domain access control.
        str     r2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domain access control

        str     sp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SVC stack pointer

        mrs     r2, spsr
        str     r2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SVC status register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FIQ:OR:I_Bit:OR:F_Bit ; Enter FIQ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        mrs     r2, spsr
        stmia   r3!, {r2, r8-r12, sp, lr}       ; store the FIQ mode registers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ABT:OR:I_Bit:OR:F_Bit ; Enter ABT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        mrs                r0, spsr
        stmia   r3!, {r0, sp, lr}               ; store the ABT mode Registers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IRQ:OR:I_Bit:OR:F_Bit ; Enter IRQ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        mrs     r0, spsr
        stmia   r3!, {r0, sp, lr}               ; store the IRQ Mode Registers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UND:OR:I_Bit:OR:F_Bit ; Enter UND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        mrs     r0, spsr
        stmia   r3!, {r0, sp, lr}               ; store the UND mode Registers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SYS:OR:I_Bit:OR:F_Bit ; Enter SYS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        stmia   r3!, {sp, lr}                   ; store the SYS mode Registers

        mov     r1, #Mode_SVC:OR:I_Bit:OR:F_Bit ; Back to SVC mode, no interrupts
        msr     cpsr, r1

;       3. do Checksum on the Sleepdata
        ldr     r3, =SLEEPDATA_BASE_VIRTUAL        ; get pointer to SLEEPDATA
        ldr     r2, =0x0
        ldr     r0, =(SLEEPDATA_SIZE-1)                ; get size of data structure (in words)
30
        ldr     r1, [r3], #4
        and     r1, r1, #0x1
        mov     r1, r1, ROR #31
        add     r2, r2, r1
        subs    r0, r0, #1
        bne     %b30

        ldr     r0, =vGPIOBASE
        ;;;add                r2, r2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est checksum of the Sleep data error
        str     r2, [r0, #oGSTATUS3]                ; Store in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

        ldr     r0, =vGPIOBASE
        ldr     r1, =0x550a
        str     r1, [r0, #oGPFCON]
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1, =0x30
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1, [r0, #oGPFDAT]

;       4. Interrupt Disable
    ldr     r0, =vINTBASE
    mvn     r2, #0
        str     r2, [r0, #oINTMSK]
        str     r2, [r0, #oSRCPND]
        str     r2, [r0, #oINTPND]

;;       5. Cache Flush
        bl                OALClearUTLB
        bl                OALFlushICache
        ldr     r0, = (DCACHE_LINES_PER_SET - 1)
        ldr     r1, = (DCACHE_NUM_SETS - 1)
        ldr     r2, = DCACHE_SET_INDEX_BIT
        ldr     r3, = DCACHE_LINE_SIZE
        bl                OALFlushDCache

;       6. Setting Wakeup External Interrupt(EINT0,1,2) Mode
        ldr     r0, =vGPIOBASE

        ldr     r1, =0x550a
        str     r1, [r0, #oGPFCON]

        ;ldr     r1, =0x0180FCBA
        ;str     r1, [r0, #oGPGCON]

;       7. Go to Power-Off Mode
        ldr         r0, =vMISCC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hit the TLB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0, [r0]
        ldr         r0, =vCLKCON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0, [r0]

        ldr     r0, =vREFRESH
    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; r1=rREFRESH
        orr     r1, r1, #(1 << 22)

        ldr         r2, =vMISCCR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3, [r2]
        orr                r3, r3, #(3<<17)        ; Make sure that SCLK0:SCLK->0, SCLK1:SCLK->0, SCKE=L during boot-up
        bic                r3, r3, #(7<<20)
        orr                r3, r3, #(6<<20)

        ldr     r4, =vCLKCON
        ldr     r5, =0x1ffff8            ; Power Off Mode
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; Sometimes it is not working in cache mode. So I modify to jump to ROM area.
;
;;;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6, =0x92000000                ; make address to 0x9200 0020
;;;        add                r6, r6, #0x20                ;
;;;        mov     pc, r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jump to Power off code in ROM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
        b       SelfRefreshAndPowerOff

        ALIGN  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; for I-Cache Line(32Byte, 8 Word)

SelfRefreshAndPowerOff                ; run with Instruction Cache's code
    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SDRAM self-refresh
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3, [r2]                ; MISCCR Setting
        str     r5, [r4]                ; Power Off !!
        b       .

网友:
bootloader中的唤醒部分

WAKEUP_SLEEP
        ;Release SCLKn after wake-up from the SLEEP mode.
        ldr        r1,=MISCCR
        ldr        r0,[r1]
        bic        r0,r0,#(7<<17)  ;SCLK0:0->SCLK, SCLK1:0->SCLK, SCKE:0->=SCKE.
        str        r0,[r1]

        ;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
        add     r0, pc, #SMRDATA - (. + 8)
        ldr        r1,=BWSCON        ;BWSCON Address
        add        r2, r0, #52        ;End address of SMRDATA
0
        ldr        r3, [r0], #4
        str        r3, [r1], #4
        cmp        r2, r0
        bne        %B0

        mov     r0, #0x2000
;0        subs r1,r1,#1        ;1)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.
0   subs    r0, r0, #1
        bne %B0

        ;ldr r1,=GSTATUS3         ;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SLEEP wake-up
        ;ldr r0,[r1]

        ;mov pc,r0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  Recover Process : Starting Point
;
;   1. Checksum Calculation saved Data
        ldr     r5, =SLEEPDATA_BASE_PHYSICAL    ; pointer to physical address of reserved Sleep mode info data structure
        mov     r3, r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ointer for checksum calculation
        ldr     r2, =0x0
        ldr     r0, =(SLEEPDATA_SIZE-1)             ; get size of data structure to do checksum on
50
        ldr     r1, [r3], #4                    ; pointer to SLEEPDATA
        and     r1, r1, #0x1
        mov     r1, r1, ROR #31
        add     r2, r2, r1
        subs    r0, r0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ec the count
        bne     %b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op till done

        ldr     r0,=GSTATUS3
        ldr     r3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
        cmp     r2, r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
        bne     BringUpWinCE                    ; bad news - do a cold boot

;   2. MMU Enable
        ldr     r10, [r5, #SleepState_MMUDOMAIN] ; load the MMU domain access info
        ldr     r9,  [r5, #SleepState_MMUTTB]    ; load the MMU TTB info
        ldr     r8,  [r5, #SleepState_MMUCTL]    ; load the MMU control info
        ldr     r7,  [r5, #SleepState_WakeAddr ] ; load the LR address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
; if software reset
        mov     r1, #0
        teq     r1, r7
        bne     %f60
        b              BringUpWinCE

; wakeup routine
60        mcr     p15, 0, r10, c3, c0, 0          ;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
        mcr     p15, 0, r9,  c2, c0, 0          ; PT address
        mcr     p15, 0, r0,  c8, c7, 0          ; flush I+D TLBs
        mcr     p15, 0, r8,  c1, c0, 0          ; restore MMU control

;   3. Jump to Kernel Image's fw.s (Awake_address)
        mov     pc, r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jump to new VA (back up Power management stack)
        nop

BringUpWinCE
        ; bad news, data lose, bring up wince again
        mov         r0, #2
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1, =GSTATUS2
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0, [r1]

休眠唤醒代码都是参考网上帖子修改的,自己没完全消化,看来还得一步步看看代码哪出问题。 买的开发板没引出PWR_EN管脚是个问题。

网友:
问题自己解决了!
结贴

网友:
请问一下...您用的NAND晶片跟我的板子一样,您有改哪些程式码嘛?拜託告訴我,謝謝>.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