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如何加载位图

楼主(2009-09-17):
WinCE如何加载位图
满足如下条件:
1. WinCE5.0(C++)
2. 从文件读取一个RGB24bit的bitmap
3. 读取的数据转化为RGB16bit,即:RGB565的bitmap
4. 将数据加载到屏幕(或者DDraw的后台缓存中)
Thanks in advanced!
如何
数据
WindowCE

网友A:
shloaddibitmap()直接从文件加载BMP
24->16不用转换,DC会自动完成的

网友B:
和vc一样

网友C:
如要想得到BMP的数据,必须分析bmp的文件格式,读文件到内存,把文件头和数据分开处理,处理结束后你可以写成16位位图文件,或者送到需要的地方

网友D:
shloaddibitmap()直接从文件加载BMP
24->16不用转换,DC会自动完成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正解,这个和RGB屏位数有关
如果位图是24位的,而RGB屏是16位的
DC会自动转换。
所以要提高画图效率,创建和屏位数相同的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