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开发一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实验箱

楼主(2009-12-02):
请问如何开发一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实验箱
我们最近要做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实验箱,我不知从何入手。
实验箱主要是这样的,
核心FPGA板 留给用户设计各种cpu , 比如 流水cpu 超标量cpu 等,也就是用来给学生自己开发cpu。
我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控制部分的电路设计。可以 控制 用户设计的cpu ,来跟踪用户设计的cpu,查看相关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值。
也就是监控FPGA 板(学生在里面开发自己的cpu)的 各种状态。
FPGA 应该会用 cyclone 2 系列。
请问各位大侠 我可以用什么工具啊, 大致给我点思路。
cpu
设计
计算机系统
寄存器
存储器

网友A:
猜的不错的话,这位兄弟可能在学校里当老师吧,呵呵。
你说的东东,可以找Xilinx或者Altera 的人要些材料,他们喜欢让学生用他们的东西,学生都是他们的潜在客户啊,你要想办法忽悠他们,要善于利用外部资源,而不是自己闷头做。
学生做的东东,一般不会太复杂,你不能指望刚刚学过《计算机基础》和《数字电路》的人,就能把所有东西都结合起来,当然,也不排除有些学生悟性比较好。西电就让做个数字钟,点个灯,亮几下就完了。外设不能太复杂,否则,调试板子会累死人。什么DDR、FLASH 之类的,不能随便上。
不过,你说的工具,真的不知道指什么?开发电路,学校里下个Quatus/ISE也可以,够用了。

网友B:
多谢指点,不过我确实是要做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实验箱,而且是改进学校里现有的清华的实验箱。

网友C:
帮顶下;
首先这种实验箱,楼主可以看看各大厂家卖的;
看看实验箱 有什么好的创意 和想法,借鉴下。

网友D:
明确的讲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http://www.m-unicom.com/ProductShow.aspx?ID=944
因为没有实验箱的电路图,所以对他的内部实现也不清楚。
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实验箱的电路图。

网友E:
可以说说外设有什么?电路图可以自己对着外设DataSheet做。

网友F:
外设指的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