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 WINCE5.0 WIFI的SDIO驱动问题:SDIO HOST驱动是用SDCSDCard.dll还是sdhc_sc2410.dll?

楼主:
我用的WIFI模块是Marvell 8686,SDIO接口;client驱动他们已经提供了,现在只要把SDIO驱动移植好就可以。
但是我做了3天,实在没什么进展:
1. 我的WIFI模块是直接焊在板上的,所以没有插卡、拔卡的检测中断,不知怎么启动WIFI模块的识别
2. S3C2440 WINCE5.0 BSP里有两个SDIO HOST CONTROLLER的驱动:SDCSDCard.dll还是sdhc_sc2410.dll,
    不知使用哪个?它们有什么区别?
3. 供应商说需要修改sd memory的驱动,改成SDIO方式,但是怎么改实在没思路。

请前辈指教,给个思路。

网友:
2440的BSP里面SD相关部分没有源代码,做这个工作比较麻烦。你可以测试一下,如果SDIO驱动实现没问题的话,应该不需要你做什么改动的

网友:
SDCSDCard.dll、sdhc_sc2410.dll都有源代码的;
今天还找到sdhc_sc2440.dll的源码。

我发现在sdhc_sc2440.dll或sdhc_sc2410.dll的SDH_Init似乎总没有执行,
因为我在它前面加入printf,执行时并没有在串口里打印。

但是,注册表是有的: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DHC_SMDK2440]
    "Order"=dword:21
    "Dll"="sdhc_sc2440.dll"
    "Prefix"="SDH"
    ……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另外,我编译NK.BIN时,发现有这样一句话:
Warning: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SDHC_SC2440.dll to SDBus.dll - will late bind
不知是何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我编译NK.BIN时,发现有这样一句话:
Warning: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SDHC_SC2440.dll to SDBus.dll - will late bind
不知是何意思

楼主,你好,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:Warning: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SDHC_SC2440.dll to SDBus.dll - will late bind。
你是 怎么解决的呢?能否告诉我一下呢?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