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X8 LED 如何实现多行同时显示

楼主(2010-06-16):
8X8 LED 如何实现多行同时显示
行线高电平且列线低电平时控制灯亮
如何在逐行显示中使不同行的灯亮之间没有干扰啊
逐行显示 第二行的代码实现时是否会覆盖第一行的啊
(使用8255控制8X8LED)
汇编语言!!!!
高电平
如何

网友A:
动态显示 吧

网友B:
什么叫覆盖第一行?你显示在第二行了,第一行已经不显示了。有什么覆盖不覆盖的?

网友C:
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,逐行扫描显示

网友D:
是逐位按ms级时间显示的,编程时位选只能有一个导通就不会出现乱码覆盖现象。

网友E:
8*8也就只能显示一个子吧. 何来两行

网友:
估计楼主所说的两行并不是一起显示在点阵屏上吧,而是先滚动显示一行,然后再滚动显示另外一行

网友F:
硬件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