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转换器如何互斥使用

楼主(2009-10-14):
adc转换器如何互斥使用
linux2.6
cpu自带的ADC转换器
接了一个通道做电池电压检测
另一个通道做按键检测
ADC寄存器:
ADCCON:控制寄存器
DATA:数据寄存器
当应用程序同时运行按键和电池电压检测时,数据是乱的
按键是input_poll_dev,10ms查询一次,电池检测也查询时,按键程序有时候读到时按键的AD转换值,有时候读到的是电池的AD转换值。
如何让电池和按键不同时操作ADC寄存器呢?每次AD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大侠们指点下。
按键
电池
应用程序
寄存器
如何

网友A:
一个通道转换完了就切换到另一通道,怎么会乱

网友B:
linux也有互斥、信号量吧,读ADC前不能建立一个互斥吗?呵呵,没用过linux。不过我在wince里是对ADC建立一个驱动,在ADC驱动里定时查询2个通道,当然,电池可以隔几次查一下。adc数据保存在2个数组或者其他数据结构里。上层程序读的是数组里的值。

网友C:
seemknow的方法应该适合
ADC做成一个驱动,不过在驱动里定时查询特定通道吧,具体哪个通道由应用程序传递参数确定
不知是否理解正确

网友D:
有没有人告诉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