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Mobile手机用usb连接PC,用RAPI远程调用方法和TCP相比那种方法传输效率更高

楼主:
Windows Mobile手机用usb连接PC,用RAPI远程调用方法和TCP相比那种方法传输效率更高?

我用C#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,发送230kbye数据大约660-670ms,这样速度才340kbyte/s,用RAPI中的IRAPIStream进行读写数据差不多能到512kbyte/s,为什么用TCP反而速度慢下来了?

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提升速率吗?

网友:
没实际比较过这两种方法的传输速率。
但你的实验结果,我觉得可信。
用RAPI直接写要比用TCP快,RAPI更直接一些,而TCP多绕了个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没实际比较过这两种方法的传输速率。
但你的实验结果,我觉得可信。
用RAPI直接写要比用TCP快,RAPI更直接一些,而TCP多绕了个弯。

有没有其他办法,提高传输数据的速率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没实际比较过这两种方法的传输速率。
但你的实验结果,我觉得可信。
用RAPI直接写要比用TCP快,RAPI更直接一些,而TCP多绕了个弯。

有没有其他办法,提高传输数据的速率呢?

要提高传输数据的速率,那可能需要自己写驱动了,
实现类似于Mass Storage的功能。不过,这个工作量可能比较大。

实际上有些系统能支持USB下载的话,速率也是很快的。

只是在WinCE中同步后,把USB模拟成串口使用,可能会导致降低速率。

网友:
楼主到这里下载吧,PB6.0自带的源代码。
它里面也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压缩算法,一般情况下够用了,
但在某些情况下压缩后的数据反而变大了,需要自己再做一些优化,确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1. 追求速度, 建议不要用 managed code 做, 用 native code 做比较好.

2. 速度与 device 端的处理能力也有关系, 或许换一只手机, 测出来的速度会不一样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观摩两位达人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