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 任务栏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wince开机启动任务栏的问题

成功实现了开机启动运行程序,但是任务栏还会出现。

我尝试了以下两种方法:

代码%_winceroot%\public\shell\oak\hpc

1、在taskbar.cpp中将函数BOOL CTaskBar::Register()的内容全部删除,直接return TRUE;

2、在explorer.cpp中将函数DWORD WINAPI CreatTaskBar()的内容删除,直接return 0;

重新编译内核后,任务栏并没有去掉

高手们给点建议吧

网友A:
用你的应用程序替换explorer.exe就可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你的应用程序替换explorer.exe就可以了!

exeplorer.exe不能替换,我的应用程序依赖于exeplorer.exe
还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:
你的重新编译内核指的是做了什么内容?你所修改的东西可能需要执行build and sysgen

网友B:
如果是CE6,rebuild and clean sysge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CE6,rebuild and clean sysgen

我用的是wince5.0
选择了clean before building
然后点击build  and sysgen

网友A:
你的应用程序依赖于exeplorer.exe,可能就是MFC那一块了!你在编译了时候,选择MFC作为STATIC试试,看可不可以让你的应用程序不依赖exeplorer.exe。我们的应用也有MFC的,不用exeplorer.exe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应用程序依赖于exeplorer.exe,可能就是MFC那一块了!你在编译了时候,选择MFC作为STATIC试试,看可不可以让你的应用程序不依赖exeplorer.exe。我们的应用也有MFC的,不用exeplorer.exe可以正常工作。

sorry  没有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wince界面可以手动隐藏的

我需要开机自动隐藏...有方法没?

网友D:
修改注册表,完全隐藏任务栏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Shell\AutoHide]
@="1"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Shell\TaskBarTotalHide]
@="1"

网友:
楼上正解--让任务栏隐藏就好了

网友:
隐藏任务栏 或 修改代码%_winceroot%\public\shell\oak\hpc 的方法,都是可以的

修改代码%_winceroot%\public\shell\oak\hpc没有成功,可能是没有正确编译修改后的代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改注册表,完全隐藏任务栏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Shell\AutoHide]
@="1"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Shell\TaskBarTotalHide]
@="1"

在工程中添加shell组件,然后添加这些注册表选项就可以了嘛??

网友:
1、在taskbar.cpp中将函数BOOL CTaskBar::Register()的内容全部删除,直接return TRUE;

可以实现。

你可能没编译好。